[手持表] 60000计数的沃卡福VC890拆机测试

楼主(2022-12-17):
沃卡福的表都是优利德代工生产的,大部分直接就是换个颜色贴牌,VC890貌似没有直接对应的优利德型号。模具有点像优利德61系列,功能有点像171等系列。
新的估计没多少人会去买,价格比较贵!朋友发来一台成色比较差的二手的给我测试!
总体感觉这表也就那么回事,测量速度不快,但也不是特别特别慢那种。通断档反应还不错!二极管档没有声音提醒!
精度呢,由于是二手的,电压档精度一般般了,电阻档大部分档位还行!小电阻,没有砍底数,而是底数有点大!低通滤波功能,感觉性能不稳定,测量变频器电压误差稍微大点,不影响定性判断!
有一个低阻抗功能按键,在电压档按下该按键可以短暂启动低阻抗电压测量,此时表的内阻变为400K左右。这个阻抗,其实对于测量感应电压之类的,有点大,效果不是很理想!很多时候,测量感应电依然能显示一个较高的电压!
通断档输出电压是负的-3.5V,二极管档输出电压是3.3V
电流档有报警功能,电流档位和笔座插头不对应就会报警,比如档位不在电流档,表笔插进电流孔会报警,档位在电流档,表笔插在电压孔,也会报警。小电流档插大电流孔,大电流挡插小电流孔也会报警!
这点还不错,比某些国产那个假报警有意义!
内部做工就不评价了,国产高端表感觉大家做工都差不多吧。基本的风格都是用料挺多,但是,没有明显的精密元件。感觉就是比低端多用了一些元件,但基本上都是普通元件。

网友:
这个表不错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表,官方旗舰店贼贵

网友A:
这种液晶屏的是不是更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液晶屏的是不是更费电?

费电,据说还容易烧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费电,据说还容易烧屏

这个OLED屏的890还不错,860mah电池连续使用可以140小时左右,使用了一年多没发现屏有什么问题。

这个4 3/4位的890更像181的简化版,手中有两块890,海鲜市场出来的那块也发现电容档较慢,低阻抗不行,电阻档有底数;另外一块全新的没有此些问题。
-----------可以通过电位器校准mV、Ω档,电容档会用所改善,感觉这个芯片与0660类似;我那块二手表更换了CBB电容和R43、44上面的三个电阻后,改善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OLED屏的890还不错,860mah电池连续使用可以140小时左右,使用了一年多没发现屏有什么问题。

这个4  ...

真还没注意,这货居然和181用一样的主控,难怪价格那么贵

网友C:
他家的表外壳我感觉还可以的
但是不知道哪款值得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家的表外壳我感觉还可以的
但是不知道哪款值得入手

沃卡福?  那你不如直接买优利德了,灰色的外壳不耐脏,而且比红色的更容易坏!

网友D:
我想请问,你那个表笔插应该搜哪个关键字呢?我觉得很方便,暂时都只是搞低压的,觉得可以用,但不知道叫什么。看你的视频220v在那插来插去捏一把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问,你那个表笔插应该搜哪个关键字呢?我觉得很方便,暂时都只是搞低压的,觉得可以用,但不知道叫什 ...

叠插 香蕉插头  最好买质量好的,质量不好的很松,不用拔自己就能掉!

网友:
做工挺好的,很费电吧?

网友(2023-01-16):
好表,就是貴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