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修个不用电的医疗设备,奥林巴斯活检钳,有兴趣的进来瞄瞄

楼主(2022-12-17):
近日某人民医院说一个内镜手术的钳子有问题了,说是螺丝掉了,这个玩意又是头一次见头一次修,感觉应该是我的菜于是去设备科拿回来看了看,问题看着是不大,不过确实不太好解决

这个就是实物,不长而且很轻,应该是不锈钢类的材质,具体哪种我就不细究了,无意义

手柄部分,有品牌和型号:奥林巴斯A4832,7大概表示7号钳或者叫7号大小

手柄另一面

前端夹持部分,很细小

夹持部

夹持部

放手指上一看就知道这个夹持部具体有多大了

故障部位,看到已经脱离了,夹持部总工就只这么点大,哪里是院方说的那么轻巧掉了个螺丝的问题

询价,根据设备的价值来维修报价,后经过多方了解,1.5这个价格是高了的,代理商拿货价是6K左右,院方采购的话可能是8K起的样子

坏的一侧放大后的细节,好的一侧是铆钉一样的连接形式,并不是所谓的螺丝

维修方法的步骤大概是先在那个实心的位置种上一根柱子,然后空心部分套入,最后使顶部变形不会脱出即可
可是说着简单,这个东西这么精细,手边又没有合适的工具或者焊机,焊肯定是要焊的,可是第一次修这个东西
这么大点的玩意宽度可能就只有2毫米,可以说只有一次动手的机会,修不好的话就废了,各位坛友猜猜看我是怎么修好的?

目前该器械已经修好交院方使用一月有余,无异常反馈,全文完,谢谢!

网友:
维修这些手术设备要注意安全不要被弄伤皮肤呀!

网友:
掉病人体内了?

网友:
活检钳,听着就很恐怖的工具。估计是伸进体内夹什么器官就掉了。。。。。。

网友:
讲真,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累死累活,可能还比不上药械科的某些普通职员的收入

网友:
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要1.5W?制造这个东西有技术含量吗?

网友:
焊接估计不太好办,铆接还行。

网友:
看着卫生环境很差,是没彻底消毒么?维修这一类的还是要做好自我保护

网友:
这材料是钛合金的吗?

网友:
维修这些手术设备要注意安全不要被弄伤皮肤呀!
没事的,这个应该都是消毒过的,

网友:
这个貌似是人流用的

网友:
不锈钢大头针+点焊+小电磨

网友:
看着好精致,应该手感不错

网友:
是在人体内取一小点肉化验的吧

网友:
这货怎么这么贵

网友:
建议这玩意不要修!直接报废!修了随时脱落!
之前的脱落的铆钉大概率留在某位倒霉的患者体内了!

楼主:
可能有个极小的金属,那个连接件掉进去了,没依据的推测

网友:
维修费收了多少?

网友:
这东东真不便宜呀

网友:
想知道是如何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