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L470 M2 口支持NVME协议吗

楼主(2022-12-17):
ThinkPad L470 M2 口支持NVME协议吗
这款笔记本网上资料太少,接口图片如下

网友:
https://bbs.thinkpad.com/thread-4675706-1-1.html
L470 支持NVMe也 只能跑PCIe 2x   2242的NVMe也比较贵

网友:
这个应该只能支持WWAN设备。资料网上是有的,实在不行上英文站去。https://download.lenovo.com/pccb ... n_sp40m11960_02.pdf
完整拆解指南,85页

补充:
刚仔细研究了下指南,在第98页,有写支持M.2的设备,但未标明是SATA还是NVME。

网友:
这个肯定走的的是pcie总线,应该可以支持NVME的SSD。

网友:
你这款应该是2017年前的,是双WLAN接口,上面是WWLAN(无线广域网),并不支持M.2硬盘,楼上说英文资料的是M.2经sata转换,接到sata接口

网友A:
同系列路过,原机自带M2固态,但是走得是PCIe协议,这协议不差的。传统的SATA接口或者M.2接口的固态硬盘都需要先将数据会从硬盘读取到内存,再将数据提取到CPU处理,然后再依次返回到内存和固态硬盘中存储。而PCIE固态硬盘则直接通过总线与CPU直连,省去了内存调用硬盘的过程,传输效率与速度都成倍提升。

网友B:
笔吧公号刚好推的这个,价格劝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系列路过,原机自带M2固态,但是走得是PCIe协议,这协议不差的。传统的SATA接口或者M.2接口的固态硬盘都 ...

那是支持nvme协议吗,我看说最多只支持到pcie 2x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吧公号刚好推的这个,价格劝退…

2242的nvme的确贵,打算淘个二手的128做系统盘

网友:
老电子产品有够折腾,资料太不好找了

网友C(2023-03-03):
不支持,之前公司配的就是这款,这个接口只能用sata协议的盘。下一代80一代只支持nvme,不支持sata。

网友:
还是不建议花很多钱折腾老电子产品,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支持,之前公司配的就是这款,这个接口只能用sata协议的盘。下一代80一代只支持nvme,不支持sata。 ...

是支持的,我在PDD买了个二手2242的nvme,装机安装系统是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支持的,我在PDD买了个二手2242的nvme,装机安装系统是可以正常工作

非常感谢测试。当年我买之前问联想客服,他们说不支持。早知道支持当年买个NVME的好了,官方客服也不靠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