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一下新能源充电枪板子怎么触发

楼主(2022-12-17):
在板子上怎么模拟启动充电状态j7直接接880欧吗,
ps,j7应该就是接线去了充电枪,四根线j4去了指示灯两根黑线去了急停断开开启,,现在只有这板子在手上。
板子问题是不充电,指示灯没问题,继电器强行供电没问题

网友:
和车辆连接的除了地火零三线外,还有CC和CP吧,都是检测电路,一个是根据电阻阻止判断充电功率和状态,一个是占空比信号确定充电功率吧,充电功率由车载充电器判定

网友:
这玩意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修的好,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输出接个白炽灯,几十秒应该就可以触发,看这电路应该是靠检测负载电流

网友:
cp对地要接个电阻才能触发

网友A:
CP与S1、S2

CP全称Control Pilot,控制引导。对车辆端CP信号只检测它的占空比,得到充电桩的最大供电电流能力,并且通过S2开关改变CP信号的电平。对充电桩而言,只检测CP信号的电平,通过CP电平判断充电状态。

1)CP与S1

CP信号由交流供电设备发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12V的高电平,一个是12V的PWM。CP信号取哪个源输出取决于S1开关的切换。交流充电桩供电后,CP信号初始为S1切到12V电平输出。当充电枪与车辆端插接好后,车辆内部CCCP控制器的电阻R3串入到电路中来,12V电平通过回路中的内部电阻R1和车辆内部电阻R3分压,检测点1处电平由12V变为9V。此时,判断充电枪已和车辆插接良好。

S1的投切到PWM输出的时间取决于充电桩的设计逻辑。有的设计为只要检测点1电平由12V变为9V即投切S1开关到12V的PWM输出。有的设计为需要刷卡操作后才投切。

2)CP与S2

S2开关置于车辆内部的CCCP电路中。S2闭合后,将CCCP内电阻R2与R3并联在一起,因此检测点1的电平从9V被拉到6V电平。S2开关的动作对整个充电引导握手至关重要。

对于充电桩而言,所有的握手信息都来源于检测点1的信号。检测点1的电平从12V变为9V,充电枪已插接好;检测点1电平充9V变为6V,车辆已准备好充电,充电桩闭合K1、K1交流接触器,给车辆供给交流电;检测点1电平从6V变为9V,收到车辆结束充电通知,断开K1,K2,断开交流电(这个时间需在100ms内实现)。

对于车辆端CC/CP控制器而言,检测CP占空比的动作在检测CC正常、闭合电磁锁动作之后。当检测CP占空比正常后,CC/CP检测到车辆端无系统故障,已准备好充电,则闭合S2开关,拉低CP电平,通知充电桩车辆已准备好充电。

充电桩检测到CP检测点1为9V到6V后,供给交流电,车辆端内部充电机开启对动力电池的充电。整个充电过程中,CC/CP控制器保持监测各个信号是否正常。

3)CP占空比

CP的占空比用来体现了交流充电桩的最大供电电流能力,车辆端的充电功率使得交流电流超过此限值。国标规定CP占空比的识别有效值区间为8%到90%。不在这个区间内的值都为不正常,不能充电。

网友:
R1参考阻值:1K欧

网友A:
先检测上电后CP脚是否有12v,对地接1k电阻是否有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测上电后CP脚是否有12v,对地接1k电阻是否有6v

你的最简洁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最简洁明了

挺复杂的 还得个信号发生器才行。。挺复杂的 还得个信号发生器才行。。挺复杂的 还得个信号发生器才行。。

网友(2025-04-30):
引用 网友A:
CP与S1、S2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