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G捷稀JHR-AC945M路由器拆机

楼主(2022-12-18):
这玩意是我同事买的打算回老家过年给老人小孩看视频用,光猫信号太差,关着门就没什么信号了,添个路由做AP增强信号覆盖能力,本来我建议他买个全新360T7刷个openwrt就可以了,谁知道他表弟用着AC860M也建议他买,而又不知道他发什么神经没买860M买了个AC945M,90包邮,外观看起来像扫地机器人,但还是挺酷的,特别是天线灯亮,边上有触摸开关控制灯亮灯灭,内置天线看起来也比较顺眼,其实加60块完全可以买wifi6了。简单设置一下,个人感觉并不好用,中继信号只能搜到2.4G,完全没有5G,中继上了也上不了网,不知道什么原因。设置界面有点像win8?无线设置里面倒是挺花哨,个人理解能力低下,看不懂。

楼主:
WAN口设计在中间,花哨的无线功能,测试一下和K2P的信号强度,貌似比K2P好一丢丢,住所小没试远距离信号强度,两个路由器摆放位置差不多,怕像网上说的两个路由靠太近容易烧功放,不管真假,先信了,小心为妙,分别开机简单测试一下

楼主:
经同事同意,拆机,主要的目的是检查有没有维修过。
揭开四个脚垫,拧开四颗螺丝,就可以把底部揭开,主板正面连着很多线,得小心掰

楼主:
散热片的双面胶粘得很紧挺难掰开。4根2.4g馈线和4根5G都是焊在一块圆形pcb板上,没有拆天线板,不知道正面是什么样,应该是像亮灯的那种造型

楼主:
cpu的屏蔽罩有一边的脚用锡焊焊住,只能掰起来,其实另一边的脚也有焊锡焊,只不过虚焊而已,因为掰散热片时把屏蔽罩一边拉脱焊了。CPU是MT7621AT,和K2P的CPU一样,估计这就是数一数二强的7621主控的路由器了

楼主:
内存NT5CB128M16IP-EK,128乘以16除以8等于256,就是一块256M内存,应该是这样算的吧

楼主:
2.4G和5G的无线芯片都是7615N,单独的两颗。。。。。。。

楼主:
从天线走向判断出,2.4G的4颗独立功放型号SKY85309-11,5G的4颗独立功放SKY85728-11

楼主:
闪存25Q128JVSQ,再放一张全景图
拆机完毕,简单搜索一下,发现这玩意的硬件配置和AC876M一模一样,区别应该是一个外置天线,一个内置天线,但AC876M能刷padavan,945M搜不到适配的padavan,不知道能不能刷876m的,估计就算能刷,网口位置应该会乱,灯也会失效,最为关键的是这闪存紧挨着几颗贴片电阻,根本没把握拆,得用烧录夹。

楼主:
最终确定,主板所有用胶粘的位置都是原装,没有拆开的痕迹,也没有维修痕迹,但发现电源口位置的两个16V电容鼓了,要不要更换呢?不过这不是我该考虑的事

网友:
移动的wifi6路由器也就90+而已,实际使用wifi非常不错

网友:
电容坏了,路由会不稳定

网友:
7621,已经在世5年的老U啦

网友:
2600M指5G+2.4G能到2600M吗?

网友:
这个是K2P  他爷爷   4X4 的带四路功放 牛XX  把鼓包的电容换了  满血复活

网友:
把鼓包的电容换了  满血复活

网友:
觉得K2P比他香,内置天线信号还是弱一些的

网友:
jcg的ui真的是万年不变。

网友(2024-03-12):
刷860的老毛子

网友:
这个刷机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