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我让你老是没电……NXTUDY乐写8.5吋液晶手写板WP9309拆机改锂电

楼主(2022-12-18):
正餐之前先上一道开胃小菜,修个超频三青鸟散热器的支架

散热器支架的孔位支持775/1156/1155,Intel升级CPU就得换散热器的骚操作确实比较烦人,超频三的这种设计确实比较精妙,只要榫套转180°就能支持另外一种主板的孔位

正常的销子是这样的,插到榫套里用来固定散热器支架

然后不知什么时候断了一根

找出来这瓶很好用的万能黏合剂

茬口涂上黏合剂,保持轴向吻合,几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固化,由于黏合剂对塑料有溶解的作用,所以粘合的部位会出现环形的凸起

能插进去,但插不到底

用小刀修一下,慢慢切掉环形的凸起

这回就利索了

缝缝补补之后又挽救了一套散热器,开心

-----------------------------分割线-----------------------------

言归正传,几年前买的一个NXTUDY乐写的液晶手写板,经常在上面写点近期待办的事项,毕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可是这玩意的电池非常拉胯,经常是几个月下来就没电了,换电池换到烦

中间那个按钮是擦除键,按下去之后会清除手写板的内容

这玩意没电了之后,写上去的字就擦不掉或者擦不干净了

配套的手写笔,双头对应不同粗细的笔划

背面没啥东西,整体是凹进去的

液晶手写板的型号是WP9309

电池用的是CR2016,厂家为了把手写板做薄,选了这么个拉胯的电池型号,续航根本不行。不过电池仓的设计还是比较良心的,电池仓带锁扣外加螺丝锁定,可以防止小孩子把电池抠出来再吞肚子里……

前框是由螺丝和卡扣固定的,比较好拆

一块电路板+液晶板,整体比较简洁

VSON9309的SOP8芯片查不到资料,应该是厂家自己写的,生产厂家是深圳的天美意科技有限公司,品牌的英文名就是VSON,旗下的液晶手写板的品牌就是乐写。看电路的工作方式,应该是一个升压电路,正常状态下写字不消耗电力,需要擦除的时候,按一下擦除键,电路输出一个高压将液晶板的内容全部清除。

擦除键用了锅仔片,这个还是比较耐用的

这边有个写保护开关,如果拨动到保护的档位,手写板只能写,而擦除键会失效,防止不小心按到擦除键导致有用的内容丢失

液晶板和电路板之间是用导电的铜丝网连接的,这里特别强调一下,不要试图去拆那个液晶板,这东西很脆弱,一不小心就坏,然后手写板就废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板子背面没啥东西

由于手写板内部空间狭小,所以改造的导线选了AWG的30号线

给电池仓钻一个小孔用于穿线

在板子上焊接好导线

线从电池仓这边穿出来,基本不破坏原貌,一旦以后希望恢复用CR2016电池供电,可以完美恢复原状

电池仓归位,没问题

测试了一下擦除时的电流和电压,CR2016的电压是3.0V,实际测试4.2V供电的话,手写板也能正常工作,这下改锂电就不用考虑降压的问题了;按下擦除键,瞬间电流最大能达到30多mA,如果经常擦除手写板,CR2016这种小容量的电池不耐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库存里挖一个超薄的电池,490mAh的容量比CR2016多了N倍,超长续航可以保证了

电池自带保护板

焊接起来,充电部分用了XH2.54的端子,保护板和接头的位置用聚酰亚胺胶带保护一下

然后再用醋酸胶带固定保护

充电就用自己DIY的六档手动变速的4056ES充电板,通过替换不同的编程电阻就可以实现6档大小不同的电流充电,对不同容量的电池非常友好
充电板DIY的帖子在这里:南孚漏液愁断肠,XC6206来帮忙,螺蛳壳里做道场,4056ES也疯狂……

选了2K/580mA的档位充电

充电电流大约1C多一点,很快就能充好

手写板改锂电完成,悟空又可以愉快的记录师父的最新指示以及紧箍咒的解密密钥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如果大家觉得帖子有用,请点击下方的《点赞》和《收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超薄的锂电池不好找,改装完美

网友:
被厨师耽误了的工程师不是好钳工

网友:
这是什么液晶,感觉工作原理有点类似电纸书

网友:
画地为牢的孙悟空。

网友:
那个焊接胶,不一定很结实!

网友:
我那个花快50买的手写板吃灰吃到哪个角落都没人知道了

网友:
待办事宜里居然有“猪又2斤”..................
wechat_upload1671322537639e5ba9f1663

网友:
六档手动变速,不错的创意!

网友:
柔性太阳能电池板贴上去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充电了,这个玩意功耗也不是很大。

网友:
电阻换成贴片的更好

网友:
我觉得你要接个蓄电池

网友:
背面空间大,贴一块太阳能充电板,搞一块纽扣镍氢电池,行得通么

网友:
更喜欢你的道具“悟空”,每次看到莫名的心情舒畅

网友:
那个焊接胶能用吗

网友:
外挂电池美观度差了一点 不过续航是没问题

网友:
风扇这么修还是有危险的,万一断了接触不好过热会烧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超薄的锂电池不好找,改装完美

好找,,,,。

网友:
很细致,改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薄的锂电池不好找,改装完美

手里最薄的一块电池,拿来改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