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只需一根裸铝线,就能收到15个电视台

楼主(2022-12-18):
买了创维58英寸的电视,现在后悔死了,不能安装电视直播软件

网友:
这个就是DTMB地面波数字电视的嘛  效果还可以  有的地方有锁

网友:
要看广电总局的心情,随时随意

网友:
那就外挂个电视盒子吧。

网友:
这样都行,15个台,也够看的了

网友:
你在市区当然可以了,我这农村山区要装鱼骨天线在4楼顶才收得到十几个

网友:
也够看了,现在很少看电视了

网友:
楼主的电视机应该是支持DTMB地面波数字电视的,否则没这么好的效果。

网友:
这个效果挺不错的啊

网友A:
不错啊,过年可以看春晚了。
电视自带的那个系统性能一般不怎么样,自己买个盒子比自带的强多了。

网友:
这样也行,15个台,也够看的了

网友:
能收几百个都没啥用了……现在玩手机的多,看电视也大多是投屏、点播

网友:
你可以把软件后缀(.apk)去了,安装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过年可以看春晚了。
电视自带的那个系统性能一般不怎么样,自己买个盒子比自带的强多了。 ...

现在电视配置比百元内盒子好了,一般情况

网友:
现在的电视机都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的,如果实在不能安装第三方软件,可以买一个盒子,也可以安装第三方软件。

网友:
这些频道够了
至少能春晚了
现在看电视的机会也少了

网友:
免费的凑活看吧,要啥自行车

网友:
地面波高清的居然没有加锁,楼主哪里的,俺要给当地广电建议加锁。

网友:
改造一根拉杆天线,换掉铝线,假装是原厂配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