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测科百伦48w50厘米4条替换LED灯带

楼主(2022-12-18):
天猫店出户我的意料之外,虚标到这种地步也没人管。48w50厘米4条共32个灯珠,实测功率开启最大功率27.5w点亮几分钟降到26.5瓦左右。

实测功率

完毕

网友:
估计是LED发热,如果40瓦满功率容易光衰。

网友:
LED灯虚标都成常态了

网友:
功率不小啊。。。。。

网友:
现在灯的瓦数虚标己成常态

网友:
这种灯条一般用的是单颗三芯串1.5瓦9V高压灯珠,单条8颗12瓦。足功率点亮,散热是个问题,只能降功率使用。

网友:
全功率 命短,8成还可以长用些

网友A:
人家驱动器上写着125v 200mA,不就是25W

网友:
这样还好,不算虚标。

网友:
这是超频使用了。这灯珠实际功率接近1w一颗了

网友:
做工比较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家驱动器上写着125v 200mA,不就是25W

商家按48瓦卖的

网友:
要亮就命短~你自己选

网友:
估计价格也没花到实际标的那么多,价格到位,好东西还是有,实打实的东西也很多,关键看价格,想少花钱多办事不容易!

网友:
现在普通杂牌的LED灯就没见过不虚标的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现在的虚标基本都是对半了

网友(2023-01-18):
其实主要不是虚标,按一个灯珠1.5W,刚好,但给这么大功率,寿命短了不是,所以厂家好心给你降了功率,延长了寿命,说明商家良心负责任,你说是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按48瓦卖的

48W是型号,48w型号的功率24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