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装修剩下的龙骨做LED灯

楼主(2022-12-18):
用装修剩下的龙骨做LED灯

2排LED灯条

直接上9v电源

亮度还可以

网友A:
这下散热不担心了,应该挺耐用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散热问题解决了,再换个LED电源。

网友C:
这种灯条用的是12V电源,不如LED衡流源小巧……

网友D:
哪类正式珠宝展示柜的才好,高亮高显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散热不担心了,应该挺耐用的

恩,一点都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问题解决了,再换个LED电源。

用的是路由器9v电源直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灯条用的是12V电源,不如LED衡流源小巧……

不换电源了,可以用12v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类正式珠宝展示柜的才好,高亮高显色。

这个可能就是那个淘汰下来的

网友C:
12伏的灯条,大都是柜台灯。里面有个大块电源盒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伏的灯条,大都是柜台灯。里面有个大块电源盒子

一个是,亮度跟颜色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