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X折腾』大白超能陆战队外形罩极式电机风扇简单维修

楼主(2022-12-18):
『X折腾』大白外形罩极式电机风扇简单维修
大妈拾得一个大白风扇,哦,是超能陆战队的大白

表面一层,是鸿运扇结构的

通过缝隙里面看,这个电机貌似不简单

这个换挡结构有意思

电动螺丝直接旋开

是罩极式电机,貌似还比那种通用的简单维护点

之后用砂纸打磨轴和套筒,抹点机油搞定

风扇呼呼响。因为不是自己用,也没做清洁。。反正转了就可以了。

网友:
冷冰冰,还在修风扇,精神可+。

网友A:
应该是罩极式电机吧。

网友:
这电机好清爽,这冷的天还修电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罩极式电机吧。

哦对,是罩极式,哈哈,又学到了

网友:
反季节修风扇

网友:
罩极式电机

网友:
手艺不错,轻松搞定

网友:
这风扇我之前买过一个,十几块钱,用着还行,就是档位差距不是很明显(声音上有区别,风力上却区别不大)

网友:
修好了夏天可以拿出来

网友:
冷冰冰,还在修风扇

网友:
罩极电机。220.110交流两档风力。

网友:
电机很特别

网友:
冬天修风扇,趁空,手艺不错。

网友:
夏天修取暖器

网友:
实在是太可爱了,这么小巧的罩极风扇

网友:
可以把调速开关改下,增加电容等让2档转速更明显。

网友:
我家里有个皮卡丘

网友:
我家里的是个小黄人样式的,扇叶不够大,声音倒挺大

网友:
小巧的罩极风扇,手艺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