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一国产PSP拆解加充电电路

楼主(2022-12-18):
几年前某鱼46包邮买了个二手国产PSP,买的时候全好,这几年用的少,但是断断续续出现了些问题,也发现了问题,比如屏幕上出现了紫色的痕迹,

也出现了左右上脚透明按键固定的轴断裂导致按键能大幅度晃动

还有就是充电速度超级慢,我换了一块2000毫安时的手机电池,充电大半天才能充满,

挺长一段时间没用了,前几天看到了就拿出来玩玩发现没电了,,昨天充了可能8个小时,晚上拔掉线准备玩玩的时候发现提示电量低,问题是昨天充电的时候,有充电的标志,而且充电器是没问题的,我用来给手机充电的,每天都用,充电线也没问题迷你USB插口,前几天用来给机械移动硬盘传了数据的,既然能成功运行机械盘,说明电流足够。拆开准备看看充电电路,发现可能是图中红圈位置,

,量到USB正跟这边一个电容是通的,眼睛不好,看不清上面的IC型号,也不知道坏没有,可能是4057等等充电IC,也懒得仔细看,想到个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并联一个充电宝的电路板,这样双管齐下的充电

(旁边的贴片是这游戏机里面配重的,充电宝电路板刚好放这个位置)之所以不弄4056充电板是因为我就一片成品,没舍得,充电宝电路板可多了了,几十上百片,这里就用了单电池香水充电宝电路板,至于效果,不知道,我的唯一的USB电流表找不到了,,,,充电宝电路板充电电流怎么也有1A,

网友A:
兴趣勃勃的就进来了 因为我的psp也要换电池了 仔细一看 山上的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兴趣勃勃的就进来了 因为我的psp也要换电池了 仔细一看 山上的货啊

说的国产PSP,不就是山寨货吗,正品的PSP换电池又不是难事,网上很多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趣勃勃的就进来了 因为我的psp也要换电池了 仔细一看 山上的货啊

我以前就把PSP2000的光驱拆下来,塞了块旧手机电池放里面

网友:
正品PSP换电池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B:
换电池也不是什么难事

网友C:
看来是山寨货。

网友D:
屏幕也要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山寨货。

就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幕也要更换了

懒得换,用得少,基本上是回忆一下以前,屏幕坏了勉强用,毕竟如果买这屏幕的价格应该能买一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兴趣勃勃的就进来了 因为我的psp也要换电池了 仔细一看 山上的货啊

如果不用光驱,可以拆掉并打通原来的电池仓装个8000毫安的电池,爽歪歪!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国产PSP,不就是山寨货吗,正品的PSP换电池又不是难事,网上很多教程, ...

索尼的psp换电池不是有手就行了吗

网友E:
屏幕坏了,可能是重压造成的,后续不知道会不会扩大范围

网友F:
屏幕可能是挤压的,偶尔玩玩游戏打发时间不 错

网友:
这种山寨货,我感觉都没必要折腾了,我试过,游戏兼容性稀烂,部分NES游戏无法运行,跑个GBA游戏都能掉帧,而且还不支持模拟电池存档,远不如手机模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也不是什么难事

正品换电池,好像拆个盖子就行了吧,电池是可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屏幕坏了,可能是重压造成的,后续不知道会不会扩大范围

不会扩大范围,这种情况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屏幕可能是挤压的,偶尔玩玩游戏打发时间不 错

平时基本上不用,打发时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