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电动车锂充电器改造

楼主(2022-12-18):
新买了个54.6的锂电池充电器,因为我锂电池是14串三元,想改造一下为58.8伏的,收到拆开一看傻眼了,不是常用的3842+358了.高压部分用了SPY180A,模块,低压控制只是一片单芯片,网上说到还用上了单片机HT45F0049,求个这芯片的电路图,贴片元件走电路看花眼啊。

网友A:
买错型号了,把锂电池拆掉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错型号了,把锂电池拆掉一节。

想能省钱和提高动手能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能省钱和提高动手能力。

明白了,找个适合的变压器换上试试呗!

网友:
找一下看有没有431

网友:
常规好像就是54.6V的,拆一串就好了。

网友:
明知道自己的是14串三元,还错买54.6V的,不是没事找事么

网友B:
改单片机②脚采样电阻阻值。

网友:
买个铅酸的改了就行 不用拆电池

网友:
光耦相关的电路画出来分析一下就差不多。

网友:
这是西普尔的铅酸充电器改的换壳产物

网友:
那么大一个飞的电阻,应该就是调电压的吧。拆了接个多圈电位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单片机②脚采样电阻阻值。

试过,没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