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只有冷风的坏吹风机

楼主(2022-12-18):
听到只有冷风,论坛里面的人应该都知道什么情况,拆开发现发热丝断了,这位置之前断过一次,接上的,现在又坏了

网友A:
应该换新了

网友B:
断过一次,应该换新了。安全第一。

网友:
需要换新的了

网友C:
换新的吧,不想花钱可以去淘特养鸡,大概要1个月可以免费薅1台,质量还行。

网友D:
我也接过一次电热丝用到现在还没有问题,接口要多拧紧几圈增加接触面积。

网友E:
断的少的我直接去掉一节,然后焊在焊点上,不然轻微移动还是会烧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换新了

不是我的,接上面前用一下,确实该换新了,外面的隔热层居然会掉,一边吹,一边飘出来,在暖光灯下金光闪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过一次,应该换新了。安全第一。

不是我的,接上勉强用一下,确实该换新了,外面的隔热层居然会掉,一边吹,一边飘出来,在暖光灯下金光闪闪的,

网友F:
采用镍管压接,用尖嘴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新的吧,不想花钱可以去淘特养鸡,大概要1个月可以免费薅1台,质量还行。 ...

养过很久很久,没成功,之后懒得养了,而且,这吹风不是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接过一次电热丝用到现在还没有问题,接口要多拧紧几圈增加接触面积。 ...

我这么个道理,增加接触面积才不大量发热导致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的少的我直接去掉一节,然后焊在焊点上,不然轻微移动还是会烧断的。 ...

好像我弄断了一圈,不记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采用镍管压接,用尖嘴钳压。

没有,买还得花钱,随便接上能用就行,

网友:
对于家里只有一个风枪的人来说,确是修修补补又三年,对于家里有7-8个的人来说,一个常年累月都不坏,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这样维修,不耐用的。

网友:
看着像飞利浦的低端吹风机。

网友:
云母片换开始老化了?铜管或者铜扣压接比较靠谱,安全起见还是建议吹风机的主人换个

网友:
电炉丝烧断以后,再接起来由于接头存在的电阻问题,都是不耐用的。

网友:
修过一次还坏就直接换新的,安全还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