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教!keil4-C251软件怎样设置“调试”选项才能进行简单的代码调试

楼主(2022-12-18):
最近在玩STC32G单片机,需要用到keil4-C251编译环境,以前时长会用到keil2-C51的“调试”功能,就是按那个“P”按钮后按单步运行,主要就是看一下变量值的变化过程,最近玩C251时却发现按了“P”后却总是提示各种错误信息,我不懂英文就总是莫名其妙,将警告语言转抄到百度翻译里其结果也弄不明白、貌似都是软件设置方面的问题,特来此请教,请熟悉keil编译环境的坛友们指点一下怎样设置软件才能使用C251具有和keil2一样的简单“调试”功能,先谢了!!

网友A:
硬件还是软件仿真?

网友B:
家里还有个屠龙刀在吃灰。。就是不想装c251,话说现在的arm0的单片机便宜到我都挑不过来。。要什么c251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还有个屠龙刀在吃灰。。就是不想装c251,话说现在的arm0的单片机便宜到我都挑不过来。。要什么c251 ...

ARM有个明显优势:可以在线调试,有便宜的调试器。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用STC已经调试好的工程文件,另外STC官网论坛有仿真的全部教程,可以试下。   STC32+STC-USB Link1D 仿真流程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还是软件仿真?

应该是软件的,只是跟踪看一下变量的计算结果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还有个屠龙刀在吃灰。。就是不想装c251,话说现在的arm0的单片机便宜到我都挑不过来。。要什么c251 ...

我连C51都玩不明白,其他的就不想了,这个也只是好奇拿来玩玩,只是做个时钟日历啥的也不想换单片机了。

楼主:
多谢,我就是想进入这个调试界面,但是却不断的弹窗报错,大概意思是需要使用仿真器并且连接串口才能用,以前用keil2也没有这么麻烦呀,估计那是设置出问题了,这个不懂了。
报错内容如下:
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
错误:遇到不正确的参数
调试前不能设置断点,调试退出前需要清除断点
error: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debugger aborted!
错误:目标dll已取消。调试器已中止!
the selected serial interface is either not installed
所选串行接口未安装
tiy again to open the serial interface.close the other program whinh is using the same serial inteiface or select a different seial interface before
再次单击打开串行接口。关闭使用相同串行接口的另一个程序,或在之前选择不同的串行接口
open a dialog where you can setup the monitor-and seial configuration parametes
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设置监视器和seial配置参数
stop debugging session
停止调试会话
the selected communication port is not installed!
未安装选定的通信端口!
please re-select the monitor configuration and try again
请重新选择监视器配置并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就是想进入这个调试界面,但是却不断的弹窗报错,大概意思是需要使用仿真器并且连接串口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