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esp32,Python开发的分体式时钟

楼主(2022-12-18):
这时钟己做好快一个月,利用周末优化了下代码,提高湿度精度,
特点:室外机esp8266负责采集室外湿度和大气压,wifi ,udp协议传回
室内:两块esp32分别做床头钟和桌面钟
目前功能单一,觉得己够用,后期有什么好玩模块再加
找外壳太困难了,目前都是祼机,也不会打板,用现成的开发板和模块,
怼好线就行,主要还是开发的程序

最小亮度对比度,晚上还是亮瞎眼,贴了层黑色垃圾袋

网友:
会编程真好,啥都能玩

网友A:
python是在ESP32上面运行的吗??

网友:
开发环境是哪个?

网友B:
在另一个版发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ython是在ESP32上面运行的吗??

是直接在esp上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另一个版发过了?

是在diy版发过部份的,改了些内容,觉得单版机版便合适些,这里发的是完整版

网友:
大佬们都如此了得

网友:
python好像好牛啊

网友:
大佬大佬6666

网友:
弄个明装的86底盒啊,再不济弄个纸皮盒也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vscode+rt-Thread

有搭建环境的教程吗?

网友:
温度的话,用个DS18B20就足够了,气压什么的没实际用途,屋子内外没多大区别,关键 DHT 的玩意不便宜
我没用wifi,只用 315/433 随便折腾了下,实际效果是没外置天线的话传输距离有个2-3米就算不错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676-1-1.html

网友D(2023-01-17):
不错的方案,只是我这里这个季节室外零下二三十度不知道8266是否抗冻。

网友(2023-05-18):
有代码就更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的方案,只是我这里这个季节室外零下二三十度不知道8266是否抗冻。

我猜的话 电子的产品不怎么怕冻吧  就是电池怕冻 怕热 一般的芯片零下30度应该没啥问题(打字才想起来  老哥在东北啊  反正我们大山东  不会到你说的温度 最冷零下20最热六七十度(我是说地面 不是别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猜的话 电子的产品不怎么怕冻吧  就是电池怕冻 怕热 一般的芯片零下30度应该没啥问题(打字才想起来   ...

东北长春的,按天气预报温度冬天最低在三十多度,夏天最高也三十多度但高温没多少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北长春的,按天气预报温度冬天最低在三十多度,夏天最高也三十多度但高温没多少天。 ...

大东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