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三洋磁带收录机正常转动无声音故障

楼主(2022-12-18):
一台三洋磁带收录机,按下播放键正常转带,没声音,按一下快进再按播放正常放音。插电后直接拨到收音也是没声音,按一下快进收音正常。
无声音时,动动线连接线也会正常放音。

网友:
神奇的故障,去看看是不是那里有接触不良吧。

网友:
可能是排线接口氧化导致接触不良,可以断电状态下拔出来再插上去试试看。

网友:
录放开关清洗

楼主:
多谢帮助,我把磁带功能这些插头都拔掉了,留了收音机,通电打开收音机无声音,短接功放快的2.3脚就会出声音,往前排查功放块附近电容电压,无声音时9v,有声音3v.不懂电路,不会修了

楼主:
现在,偶尔打开收音机,过个2-3秒也会出声音,是不是哪个电容失效了?

网友:
清理插头插座的氧化层吧

网友:
用神油点一下,然后来回插拔

网友:
这种机子最容易出问题的,是拨动开关接触不良,用润滑油滴进去多拨动几下,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多谢帮助,现在打开收音机,延迟3秒就会响,明天喷喷拨动开关清洗一下看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