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解维修KORG SP-170电钢琴喇叭无声及部分琴键无反应故障

楼主(2022-12-18):
引用:科音(KORG)来自日本的一个乐器品牌,在1962年成立,旗下主要产品有合成器|键盘、DJ和电音制作、电脑设备、鼓与打击乐、数码钢琴、效果器、调音表、节拍器、音箱、音频,调音台、录音机等。在数码钢琴科音这个品牌还是有一些市场的,虽然没有罗兰,雅马哈那么畅销,对于买数码钢琴的小伙伴也是不错选择。

本文分三部分:维修喇叭无声、维修部分琴键无声、拆机展示

【第一部分】维修喇叭无声

一台KORG SP170电钢琴,开机后电源指示灯亮,调音量电位器到最大按任何琴键也无声,耳机插入有声音,悬着的心稍微放下。判断故障出在功率输出部分。一开始没有整机电路图(修好后才找到升级型SP170S维修手册),找到数字功放芯片TPA3101D2原理图,这是德州仪器产的一款双声道、每声道10W的数字功放芯片。测量供电正常,在按琴键时,左、右声道输入端5脚、3脚均可测到交流电压跳变,但左右功放均无输出。

TPA3101D2总体性能与原理图

该芯片44脚SHUTDOWN功能(低电平关闭功放输出)和45脚MUTE功能(高电平时静音)均能关闭功放输出。此时,测44脚为0.8V低电平、45脚为2V高电平,说明此时功放受控无输出。

通过跑线路,发现MUTE连接PNP三极管 Q3的C极,画电路图时,测量WD1及Q1、Q2时发现与普通三极管不同,花了点时间拆装测量,初步绘出电路图,但WD1还是搞不太明白,但不影响判断。

这是最初绘的电路图

这是后来找到的升级版SP-170S维修手册,才明白了WD1

根据电路图分析,刚开机时,电容C23电压为零Q3导通,C23的C极(MUTE)为高电平,功放静音,几秒后C23充至Vcc则Q3截止后C极为低电平,静音解除。但测量发现Q3处于持续导通状态,排除Q3击穿,最后锁定电容C23漏电导致。对比旁边220U电容引脚焊锡发现C23的的焊脚有绿色或灰暗色的漏液痕迹,看来是漏液了。

再观察其余10余只10U电容部分也有漏液痕迹,于是予以全部更换(过程略)。考虑电路板是无铅焊锡,故将底部加热台设210度加热,上部用热风枪设250度加热进行拆装。

这是另一处10U电容漏液

左为新买的尼吉康35V10u,右为拆下来的十余只电容25V10u

新电容和其中一只明显漏液的测量对比

【第二部分】维修部分琴键无声

解决完静音故障后,发现好几个按键要么没声音,要么按下时声音很小或者超大。共88键,导电橡胶一组管12键的有7组,剩下一组管4个键。基本判断导电橡胶不良,于是全拆下用清洁液洗净或用维修佬560清洗剂清洗均无效,看来不是导电层脏污而是磨损了,清洗是无法恢复的。经查询,导电橡胶恢复有三种解决办法:一是全部更换,查询这种一组要100+,全部更换超过了琴的价值,放弃;二是买导电膏(或2B铅笔)涂抹,买了一支15元的导电膏,发现干得很快、与导电橡胶的浸润性不好,涂上去沾得不牢,放弃。也有网友用2B铅笔涂抹,个人认为耐久性不好,放弃。三是在导电橡胶上贴自粘导电胶布,网上可买到切好导电胶布小圆片,买来后发现,粘力不理想,并且导电橡胶面有弧度,直接粘上担心容易掉,于是破釜沉舟,用小电磨将导电橡胶面全部磨平后贴上,88键每键2个点,磨176个再贴上,最终完美出声!

这是把导电胶试涂在纸箱上

买的导电胶布圆片,最小的直径4mm,本机导电橡胶面直径3mm,也行

贴之前的胶面,与底板接触处可见有明显磨痕

粘贴之后

【第三部分】拆机展示

整机原理框架图

内部主要电路板,从左到右分别为功率输出与外部输入板、声效主控板、键盘接口板

三块板的局部图

背面线路的固定,线路穿防干扰磁环并用减震胶布缠绕

背面涂了一层保护漆

耳机输出运放4556

主控板,DAC芯片为PCM1754(24bit 192K),LPF为NE5532

键盘接口板

键盘侧面

键盘输出接口

键盘信号板,刚拆开可见一层落灰

刚拆开时一层落灰

部分区域电路板稍有腐蚀,暂不影响。电路板下部可见导电层测试点

按下键盘时,后部的配重铁片抬起,主要是靠这个来模拟真钢触感

全频喇叭和倒相管

外置电源适配器

待机功耗

播内置曲子时测得最大功耗

奉上korg_sp-170s维修手册:https://www.mydigit.cn/doc-view-7630.html

完毕,感谢观看!

网友:
楼主胆大信息,维修找故障真的是很费时间。没有原理图就更加费时间。

网友:
学习了,以后键盘、遥控等等磨损了就照这么修

网友:
看到要磨176个导电橡胶小圆点,就不由得佩服楼主的细心与耐心。

网友:
这样的帖子评为“精华”,必须的

网友:
过程很 详 细,维修方法创意 不 错

网友:
我的福禄克187按键导电胶老化,也是用导电布替换的,因为直径只有不到2毫米,只能手剪。

网友:
长知识了,才知道还有导电胶布圆片。

网友:
高级货呀,功率表是高级货

网友:
很不错,学到了很多知识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值得借鉴。手里有卡西欧CT-670电子琴,也是因为年久,估计也是电容老化,出现左声道无声,开机整体音量小,底噪声音大,音量键滑动无大小变化。打算找个时间拆开维修。

网友:
楼主有耐心,手艺好。

网友:
这个维修起来工程量够大的

网友:
恭喜精了,收藏了,留存备用。

网友:
楼主高手,学习维修技巧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维修思路,非常不错。

网友:
堪称维修教程!

网友:
又省了几百块

网友:
磨掉导电黑胶部份就能够粘得牢了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