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问联想笔记本取电池问题

楼主(2022-12-18):
如题,是取箭头处这大电池吗?台式机电脑是取主板上的钮扣电池,这上面没看到,谢谢。

网友A:
好像听说某些内置电池的新本是没有2025这种BIOS电池的,你断开笔记本电池就会导致BIOS恢复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听说某些内置电池的新本是没有2025这种BIOS电池的,你断开笔记本电池就会导致BIOS恢复出厂 ...

是这样的设计,不可拆卸电池的笔记本很多把时钟备份电池省掉了,bios不会掉

楼主:
谢谢,好不容易拆下来了,忘记开机密码,拆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听说某些内置电池的新本是没有2025这种BIOS电池的,你断开笔记本电池就会导致BIOS恢复出厂 ...

忘开机密码,不知拆下电池多久才可恢复装上。

楼主:
两块固态硬盘。

楼主:
拆了钮扣电池了,开始以为是喇叭线。

楼主:
没拆过这个东西。

楼主:
易碎贴没搞坏,但出现恢复字样,没多久自动关机,该怎么做。

网友:
有些机型需要在Bios里设置关闭内置电池后才能拆电池的。

网友:
忘记Windows开机密码直接重装系统即可,也可以破解密码,各个视频平台都有教程。

网友B:
打电话给兽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电话给兽后吧

京东购的,19年的机子,现在外面“羊“又多啊

网友A:
你是不是对固态硬盘有什么误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易碎贴没搞坏,但出现恢复字样,没多久自动关机,该怎么做。

按提示操作,不会地话就售后吧...

网友:
应该会有一块2032电池,不如之前笔记本的好拆了

网友:
256SATA3+500G
哪儿俩固态

网友:
一般的电脑都有记忆电池的....

网友:
忘记windows开机密码,你拆电池做什么呢?

正确做法不是应该重装系统或者pe下修改密码吗?
只有忘记cmos密码,拆电池才有用,现在还有人使用那个密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对固态硬盘有什么误解???

估计没找到液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