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旧手机除了换盆,还能干什么?

楼主(2022-12-18):
抽屉里有10多个旧手机,红米系列较多,没有用坏的,都是性能不足淘汰的

网友:
还能干什么?
收藏啊,

网友:
可以参加以旧换新活动抵点和补贴

网友:
拆开,裱起来做个标本,挂墙上挺好看的。

网友:
上次笔记本喇叭坏了,PC和手机都装个同步听软件,可以当声卡+音箱用,救急了……

网友A:
我也存了好多坏手机主板,内存2g到32g的都有,论坛有没有高手帮忙做几个U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存了好多坏手机主板,内存2g到32g的都有,论坛有没有高手帮忙做几个U盘啊 ...

我也想做个U盘玩

网友:
能卖个五十三十的早点卖吧,比换盆划算点。真到后来,还是吃灰,做其他用途的很少。

网友:
拆EMMC做U盘

网友:
做软路由,做PC的外接显示器

网友:
root后做个dock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存了好多坏手机主板,内存2g到32g的都有,论坛有没有高手帮忙做几个U盘啊 ...

我也有好几块手机主板,当时也想做个U盘玩玩,但是买主控板的钱和买个U盘价格差不多,而且U盘有好几个,也就懒得折腾了。

网友:
保存好,当文物的价值最高。

网友:
铺地上好看

网友:
装个时钟软件当电子时钟用了

网友:
能开机的,可以加个镜头做放大镜

网友:
只能换个盆!

网友:
除了换盆还可以砸了听响拍成视频赚波流量~

网友:
当床头闹钟、做数码相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好几块手机主板,当时也想做个U盘玩玩,但是买主控板的钱和买个U盘价格差不多,而且U盘有好几个, ...

这也是一个坑啊,没办法,坏手机拆了就那个值钱一点,就拿咱们这些垃圾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