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买了一块j3160感觉上网还是很吃力

楼主(2022-12-18):
想做小主机,,容易满载,,象棋测试8左右。

网友:
多核e8400,单核E2140,你还想要多快

网友:
看passmark网站的跑分和j1900基本一个级别啊,当然不快

要上网快一点买i5-xxxxU之类得分高的,比如我买的这个分数稍好点的

========================================
突然发现论坛贴图居然不用手动上传,直接Ctrl-C Ctrl-V就会自动上传贴进来,有意思,我都不知道它在什么过程中转换的。不过连excel里面的格子也变成了图

楼主:
买了玩玩的。。没几个钱,,家里电脑多。

网友:
先把 PII 的散热换了

网友:
买之前 不知道她什么尿性 ?

网友:
既然你买的是雅迪,就别当奥迪用了。

网友:
哈哈  新买的R5-3500U的小主机,内存干到16G   感觉可以跟自己的主力电脑掰一下手腕了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
低成本上网,也可以淘个笔记本下半身,diy下还能挂显示器后面
台式推荐个现在性价比最高的,b150刷个bios上e3 1220v5,u板不到300,4代8g也就100

网友:
这玩意是拿来做路由器,工控机的

网友:
这块板子拿来做软路由还行,我家的就是和这块板子的布局一样的七彩虹J1900的主板,插两张多网口网卡做软路由,耗电就10几W,性能也够了。

网友A:
我也用的3150,学习,看视频不错,主要是功耗低,速度不能要求太高。

网友:
可以搞黑群晖呀

网友:
用了个老奔腾的散热器?

网友:
如果超好台机该下课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吧

网友(2023-03-29):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3150,学习,看视频不错,主要是功耗低,速度不能要求太高。

我用的j3455,教你一个打开新天地的玩法,就是Fydeos系统,也就是chromeos的国内版,浏览器非常流畅,还可以安装安卓apk,可以同一块硬盘不同分区和win10双系统

网友:
连N5105都有人反应开网页感觉卡卡的,以下的CPU可想而知了。

网友:
比我的好,我还在用E2-6110CPU的电脑,内存条二条4G,一般上网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