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二十多年前的创新PCworks 2.1电脑音箱有杂音但怎么结局啊?

楼主(2022-12-18):
这是我2000年也不是99年前后组装电脑时选择的音箱,开始是多灾多难,但结果是陪了我十几年... 刚买不久就出问题了,拿去商家那里更换结果换回来的发现也是维修过的,看很重的那个12V电源有被撬开过的痕迹,当时很不满,不过商家强硬不要就没有了,只好接受... 大概两三年前这个音箱终于出问题了,播放时有杂音,因为最初就看电源撬开过就怀疑是不是这个又坏了,网上搜了一下12V电源很便宜,但又看到网友们说音箱最好用这种沉重的铁的变压器的音质好... 犹豫了。之后打开音箱后因为不懂电路又没看出什么,至少没有烧的东西,大喇叭纸盆也没有损坏或脱胶,只好作罢,后来又收了一套很新的同款这个一直就闲置在一边,但又希望它能修好备用...

最近经常来数码之家看大家的帖子很快对电路开始变得热心,想慢慢学一些,今天周末就又拿出这个音箱,试了一下好像问题改变了,印象中以前是电流声,现在是说话或重音时伴随节奏有呲呲声,音量开大放音乐有重音时会变成突突声,感觉像是喇叭的纸盆出问题了似的,拆开音箱,仔细查看喇叭还是没看出问题,各处没有开胶也没有破损,但是因为最近混坛子明白了这个电路板被维修过,维修部分是后面的卫星音箱的接口被重新焊接了,上面全是焊油,其他就发现不了什么,自己的破烂万用表电池也没电了,似乎只能测1000欧的电阻,好多电阻显示是断路,估计是万用表的问题,因为还是新手所以今天在闲鱼翻看想找个二手的万用表用用。

下面是各部分照片希望各位帮忙看看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谢谢

10公分长的起子竟然不够长,上次拆解就特意为它买了个超长的起子才解决

最后放一涨全家照,不是自己拍的,是前两年收的二手同款卖家拍的

网友A:
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检查电压是否虽音量变化,电源里面的滤波电容是否漏液或失效。

网友B:
查查大滤波电容吧,也没看出来哪里修了啊

网友:
我当年买的是4.1声道的那一款,几年过后,直接扔了。
后置小音箱还配了支架,买回来才发现,哪有那么宽的地方来摆?
效果还行,好像当时买成1K还是多少?

网友:
调音量的电们器,和滤波电容可能老化了,先查它两

网友:
这个音箱最容易坏的应该是那个调节电位器,杂音有可能是那个电位器的原因的

网友:
根据故障描述,应该是电源的问题:电源负载能力差,估计是大电容容量不够、或者是坏了。

网友:
使用年头不短了,查查电容

网友:
这个音响那是满满的情怀啊!

网友:
当年的高级货

网友:
怀旧满满的情怀啊

网友:
多媒体2.1系统现在很少有新产品推出了。

网友:
说话或重音时伴随节奏有呲呲声,这说明音箱喇叭擦圈,这个外观是看不到的,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喇叭基本上报废了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看。

网友:
1、更换同电压电源,老的是铁芯的,更换的电源质量要好,不好的有低频杂音。
2、换掉电路板上所有电解电容。
3、检查各接插件是否生锈氧化,检查音量旋钮是否有杂音,可滴入WD40解决。

网友:
扬声器的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我的就是电位器喀拉响,不动他无碍。。。。。。

网友:
这个音箱没有图纸完全修不了的,求图纸一份,我也是4.1的那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带负载能力变差,检查电压是否虽音量变化,电源里面的滤波电容是否漏液或失效。 ...

元件目测没看出问题来,那个电源没打开,我撬了一下没撬动似乎是粘合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查大滤波电容吧,也没看出来哪里修了啊

板子上那些红色的凝固的液体不是焊油吗?也许是我误解了,不过那个12V电源侧面有撬过的痕迹,不过没想到也坚持了10来年,今天用另一套的电源试了下,似乎问题一样的,看来有可能不是电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