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卷纸买长了怎么办?手动切纸,长切短,短切烧火

楼主(2022-12-18):
长切短,短切烧火       有没有知道这个地方谚语的?

家里的纸巾筒是用来装有芯卷纸的,这次买错,无芯卷纸太长了,装不下

尝试着用美工刀切,切第二颗(右边)就发现,刀片明显钝了,切着不平滑,也费力。。。。。。

找了个的锯片,粗牙的,倒是好锯,一堆屑。。。

边缘不整齐,不影响使用

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A:
换个纸筒?

-=-=-=-=-=-=-=-=-=-=

网友B:
拿个笔管、塑料管串进去,然后用线吊起来用

网友C:
换个纸筒才几块钱啊

网友:
古有削足适履
近观锯纸求全

网友:
这都能买错

网友D:
感觉对半切也可以用,还不浪费。

网友:
两个纸巾筒接起来用啊,没有两个就接一节可乐瓶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纸筒?

-=-=-=-=-=-=-=-=-=-=

不会因此而换纸巾筒,因为使用位置刚刚好适合这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笔管、塑料管串进去,然后用线吊起来用

这是无芯的,不能穿芯,裸露也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纸筒才几块钱啊

不换筒,原因在9楼

楼主:
到家平台买的,图片看上去差别不大,不小心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对半切也可以用,还不浪费。

这样有点小,用起来。。。。。。。。。

网友:
浪费呀,直接放在水箱上面不就好了吗

网友E:
其实,用钢锯就行,只不过使用方法一般人没见过而已…………

锯纸卷或者层叠纸的锯条必须要改造的,通常是用砂轮磨锯牙侧面,到锯齿原来的弯曲部分全部磨平,再继续磨到锯牙顶部剩0.2mm宽度就行了,这种锯条才是锯纸的锯条。

原因很简单,锯条的设计是锯硬物的,为防止夹住锯条,锯口要比锯条宽才行。但纸是软的,这种东西锯口需要比锯条窄才好锯,而且碎屑还少。

网友:
用带齿水果刀可以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钢锯就行,只不过使用方法一般人没见过而已…………

锯纸卷或者层叠纸的锯条必须要改造的,通常是 ...

这个专业性强,理论基础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专业性强,理论基础扎实

这个用法是从国家书法家协会那里学来的。
不要说锯纸卷,就连裁纸他们都是用这种锯条。

网友:
重新买卷纸,无芯纸放别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钢锯就行,只不过使用方法一般人没见过而已…………

锯纸卷或者层叠纸的锯条必须要改造的,通常是 ...

这样啊,改天试看看,这几天在家里咩咩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