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请问这笔记本怎样设置U盘启动?开机显示恢复丢失文件

楼主(2022-12-18):
开机显恢复状态,怎样设置U盘启动重装系统?感谢!!

楼主:
手边有个正常的U盘启动盘,在台式机上能正常安装系统。

网友A:
已经提示你按F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提示你按F8

一直按F8不起作用。

网友:
光标看能不能移到usb-hdd那里,然后按f5/f6可以将usb-hdd挪到第一位启动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边有个正常的U盘启动盘,在台式机上能正常安装系统。

启动盘什么时候做的,支持uefi吗

网友C:
楼主可能刚刚开始上网,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启动盘什么时候做的,支持uefi吗

重新下个U启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刚刚开始上网,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度娘。

上网快20年,无奈文化低。

网友D:
进BIOS设置一下改为USB  启动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BIOS设置一下改为USB  启动选项

好的,谢谢你,我试一下。

楼主:
感谢上面的朋友,可以安装,但不知安装在哪个盘?

楼主:
我只知道C盘一般容量不大,就是安装在第一盘(E:)里吗

网友E:
这个估计要重装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估计要重装软件了。

重新,请问上面图片放在第一盘符吗(E  200G)?

楼主:
管它呢,就装第一个盘试下。

网友:
丢电不保存原来的uefi配置,改成legy当然蓝屏。不想重装用skyiar2.75注入驱动就行了。不过,有ssd不用uefi可惜了。优盘格式也有讲究的

网友:
我去!先重置引导试试啊

网友:
进pe修复一下引导就好了不要重装。

网友:
好多人都停留在pe、ghost装系统的时代,,现在uefi不这么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