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自己绕制慧眼充电器的小变压器,有啥讲究没。

楼主(2022-12-18):
绕漆包线的时候需要均匀的超一个方向码吗,毕竟四十多圈。我记得变压器通过的是交流电,那么绕制方向啥的是不是无所谓了。

网友:
怎么拆的怎么绕回去

网友:
绕制均匀的话,效率高一些,损耗小一点。

网友:
我猜你说的绕制方向和我们说的绕制方向是两个概念

网友:
开关电源,绕线方向是有关系的.

网友:
貌似有同相端,如果输出不正常可以尝试更换一头

网友:
只要绕的下,乱绕指是不好看。

网友:
40多圈,那么肯定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大多数绕制方向是有关的,除非半桥推挽式的开关电源。

网友:
自己绕制?高频变压器有不少参数吧,不是随便绕一个就能用的,包括匝数比,线径粗细,磁通量等很多参数

网友:
干嘛费这么大劲呢?联系厂家发一个不好吗?

网友:
高频变压器的绕制涉及的参数很多,自己计算劳神费力,还不一定准确,而且单买磁心还相当贵

网友:
有个好方法,我的已改成USB5v供电,取消高压供电部分及小变压器,爽歪歪。且屏幕背光灯跟着充电电流显示的最后一位数字闪动(可能电压偏低的原因),电池充满后屏幕背光灯也不闪烁了,更加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