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时显示CE0错误,Channel0-CE0 didn't exist flash,这个是不是颗粒坏了?

楼主(2022-12-18):
请问兄弟们:开卡时显示CE0错误,Channel0-CE0 didn't exist flash,这个是不是颗粒坏了?

网友A:
要么是颗粒虚焊了,要么是颗粒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颗粒虚焊了,要么是颗粒坏了

感谢

网友:
可以把颗粒转180度焊接看看。

网友B:
不是虚焊的话,颗粒肯定是炸了C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虚焊的话,颗粒肯定是炸了CE了

300度焊炸CE的可能性高吗,刚贴个1EFL有一个通道CE都不对,不知道是不是本来就坏了,郁闷
更新:解决了,闪存没坏,之前板子不平芯片有点翘

网友:
300C或再高点都没有问题,关键在于吹的时间和高度,多练练就心中有数了。提醒下:拆的时候先周边上的焊油吹进去再拆容易点,手稳点取下还不用重新植锡

网友:
还是上BGA焊台比较稳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