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物尽其用4 - 废旧硬盘+USB风扇做个PCB夹具

楼主(2022-12-18):
看了这个帖子
DIY便宜又好用又美观的PCB板夹子、辅助焊接夹具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9609-1-1.html
(出处: 数码之家)

看了下手头的材料,正好可以也弄个玩玩

原则是最大程度利用原有的结构

用两个远古3.5寸硬盘,用结构件连接固定

USB小风扇,把脑袋去掉

找两个USB座焊接

曲别针搞个小结构,弄2个点固定

找到TB红包买的这种测试线,利用香蕉头+鳄鱼夹
没有拍图,利用下网页上的图

香蕉头拆掉后,反装到鳄鱼夹,正好利用原来的固定螺丝

洞洞板的边角料

头上钻孔

之前有构思,装到里面,但从结构以及螺母的固定方式反复思量
还是选择从上面安装,另外鳄鱼夹尾部进行上锡固定+螺丝固定,即最少2点固定,否则容易出现旋转问题

选用USB插入,方便不用时的拆卸
之前的曲别针经测试,右边硬盘的梅花螺丝长度不够,无法固定90度固定件+曲别针固定件
所以重新加工了下

网友A:
好用就行,昆腾火球太可怜了

网友:
昆腾硬盘可是文物级别的产品了,可惜了 。

网友:
USB插头插座受力够不?感觉不够稳固的样子。。。

网友:
固定小板没问题,大板可能就鸡肋了。

网友:
这个方法挺好!

网友:
不错哦,两个硬盘够重,不会翻倒了。把鳄鱼夹直接上螺丝到香蕉头上,不需要AB胶水粘,挺新颖的方法。话说做四个夹子比较好,有些板子比较大,四个鳄鱼夹才能夹得稳

网友:
硬盘做底座用,是最合适的了。

网友:
昆腾............宝贝没了

网友:
IBM的盘是够老的,后来IBM把硬盘研发制造打包卖给了日立,日立后来又卖给了东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用就行,昆腾火球太可怜了

昆腾大脚更好,做底座一个就够用了,昆腾硬盘后来卖给了迈拓,迈拓又被西数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昆腾大脚更好,做底座一个就够用了,昆腾硬盘后来卖给了迈拓,迈拓又被西数收购了 ...

说得有道理,如果有大脚做底座,肯定稳当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
两个3.5硬盘做底座,够大,够重

网友:
还需要加强牢固

网友:
学习了 办法很好

网友:
两个硬盘做底座,稳定性不错。

网友:
当年硬盘价格不低啊

网友:
这种单面纤维板强度要不是很高呀,换成双面板更好

网友:
楼主的创意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