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颗粒开卡不过:Download MPISP

楼主(2022-12-18):
三星的颗粒,主控是SM的,像SM2246EN  2246XT  2256K  2258G的三星颗粒,
都卡在第一步,一直卡着,像图一这一步
凡是这些主控的都开不过,请问大家这个怎么解决?
是开卡软件问题,还是颗粒要拆下来清空开能开卡?

网友:
拆来清空就能开了

网友:
开卡工具得用对喽,多试试

网友A:
找到土狗先短接试一下,再拆掉重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土狗先短接试一下,再拆掉重开试试

用镊子直接短接土狗两端吗

网友(2025-06-20):
开卡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