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三串锂电池增加均衡充插口,从此无视电池一致性

楼主(2022-12-18):
手电钻电池不耐用了,拆下来一量,有一节只有3.5v了。用4056模块给它单独充满,耐用度恢复8成,应该是电池一致性差多次充放电放大了这些差别(放电是它最先放完,充电时其他电池最先充满,下次放得更快了引发保护板动作)。
刚好上次坛友的车买了个均衡充,用红包撸了些H2.54的四芯对接线,拆两个H2.54四针插座,开干。

先把四针插座的引脚掰弯,焊接四根线:

电池外壳有个地方有空间可以放入四针插座,先挖出位置

低端留一点,刚好卡住插座,免得拔插的时候给线缆太多的压力
比划一下,刚好

换个角度:

找准位置,打四个孔,用来穿线:

把线穿过去,卡好插座

把0v和8v的线焊好,这两根在底部,线要稍微长一点。焊好后塞入电池,注意做好绝缘

再焊4v和12v的,这边空间比较大,可以随便焊。

大家来个合照:

测试一下充电功率,14瓦

完毕,谢谢看完。
要注意线缆要跟正负极对准,否则可能会损坏均衡充,不过这个均衡充带电池检测,反了貌似闪灯报错,不会强充。。

网友:
谢谢分享,电池平衡充确实不错,随着充放电次数的增多,个体之间的电压差异大。如果不检查单节电池电压,并平衡其电压的话。 就会导致有的电池过充浅,有的电池欠充。

网友A:
一致性还是要考虑的。放电的一致性基本没法人为控制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这个方法对延长电池寿命还是很不错的,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致性还是要考虑的。放电的一致性基本没法人为控制

是的,不过不会因为多次充放电造成一致性累加影响。本体一致性除了换芯,没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
好办法,llll

网友B:
线具体到每节上了?

网友:
我几个月前也改了3块电池,用的同款平衡充,效果很好。

网友:
用平衡充对特性不一致的旧电池充电,效果肯定不错了。

网友:
充电问题解决了,放电不一致没法搞

网友C:
这样一改,板子上的充电电路没用了吧?还不如换块带均衡的充电板省事……

网友:
小型可以这样搞14w功率

网友D:
用错了,要换另一个头才行,这个头使用不小心 会短路电池的。

网友:
这动手能力 拉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错了,要换另一个头才行,这个头使用不小心 会短路电池的。

找个空插头插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一改,板子上的充电电路没用了吧?还不如换块带均衡的充电板省事…… ...

这种原配的充电板不都是带平衡的么?

网友:
同款充电器我也买了两个,真心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具体到每节上了?

是的。绕过保护板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