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本好握速(HIOS)BL-3000无刷电批插电式改充电式

楼主(2022-12-18):
前言:手上有把非常好用的好握速无刷电动螺丝BL-3000,扭矩合适本人在DIY 场合的使用,非常得心应手,不足之处是在于需要插电24V (20-30V)使用,不像流水线,家里使用不是太方便,遂萌生改充电的年头。

先看下HIOS的螺丝刀参数:
体积非常小巧,扭矩适合的螺丝钉在1.7-2.3 ,转速最大可以到1000转速,效率高,扭力自停,不会弄坏螺丝。适合比如笔记本电脑等其他小型的电子产品

由于使用2-30V供电,使用电池少单体的话,需要升压,比较麻烦。恰巧手上有之前买的14500(AA)体积大小的铁锂电池。就准备开个板子DIY。
充电芯片使用CN3300,升压充电的方式,支持多种电池电压,这里使用了8节电池 ,标称是8*3.2=25.6.螺丝刀转速接近1000了

测量好尺寸后,绘制了一下原理图和电路板

PCB 到手上,手动切割分板

准备焊接组装

尺寸完美

电池组焊好了

两个按钮,启动和强行断电。(电路上有延时关机功能,关机后就需要启动按一下)

组装好了。

充电中---功能正常,充满也自动停止

最终的成品

网友:
好手艺,穿个衣服就爽了

网友A:
曾经有这想法 没这本事
想了想有这本事 搞电池也太大了。。
现在WX242改扭力拆主板好得很 不追求无刷了

网友B:
多了2只大耳朵好似天蓬元帅

网友:
好手艺,自己会设计PCB电路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这想法 没这本事
想了想有这本事 搞电池也太大了。。
现在WX242改扭力拆主板好得很 不追求无刷了 ...

一样一样,有这想法 没这本事。

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C:
8个电池会不会太多太重了?印象中这东西功率不大,只有20-30W的样子。单电池虽然要升压,但使用若持续时间长,轻一些负担会小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有这想法 没这本事
想了想有这本事 搞电池也太大了。。
现在WX242改扭力拆主板好得很 不追求无刷了 ...

现在新的242不需要改扭力的。双十一刚买的,组装了台主机,拧基板螺丝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了2只大耳朵好似天蓬元帅

哈哈,感谢二师兄来捧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个电池会不会太多太重了?印象中这东西功率不大,只有20-30W的样子。单电池虽然要升压,但使用若持续时间 ...

本身重200多克,8节电池增加100多克。总体总量手感还是可以的。

网友:
电池装机身上不如用延长线接电池组。

网友:
这个太拽了

网友:
这样改造不错哦,手艺很精湛

网友:
这个,典型的外挂

网友:
这个工厂里面打螺丝的都用这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