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德国威汉 批头自锁杆 问题

楼主(2022-12-18):
买了威汉个夹头,想买这个夹头的注意兼容性,其中一个居然夹不住,轻轻一拔就会掉出来。比如对PB批头夹不住, 国产部分夹不住,偶尔一个批头能固定住 220大洋,

网友A:
额220就这  这玩意理论不都是标准的吗

网友:
大佬啥时搞点批头自锁杆,C635

网友:
十几块的手电钻配个200的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220就这  这玩意理论不都是标准的吗

A理论上是标准件,但是实际这个也不排除是有问题,但是兼容性不友好

网友:
一直感觉 市面上的 威汉 有问题 ……

网友:
这也太贵了,能整个新的电动螺丝刀了

网友:
赶脚非标,长了点

网友:
威汉的东西真不便宜。

网友:
220大洋,太贵了,看看就好。

网友:
200多大洋。威汉的东西确实豪,我50买了个米沃奇的感觉也还行

网友:
真是高大上

网友:
世达的不错,自己弹出
威克士一样款式的旷量就大不少
天津keycon红色9.9的最紧密,但是不能弹出批头

网友B:
没买过威汉单独的批头夹,只买过威汉产的批头螺丝刀。没碰到这种情况,夹得都非常紧。
看图片,朋友你是不是没把夹头外壳往后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买过威汉单独的批头夹,只买过威汉产的批头螺丝刀。没碰到这种情况,夹得都非常紧。
看图片,朋友你是不 ...

这个我肯定知道呀。 我买过好多只威汉手柄和夹头了。, 这个是第一次遇到,  确实是夹头问题,不是批头安装问题。 手柄配套的是左边这样的, 不会弄错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肯定知道呀。 我买过好多只威汉手柄和夹头了。, 这个是第一次遇到,  确实是夹头问题,不是批头安 ...

那就是买到不合格品了,退货!!

网友C:
我的手柄倒是非常的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手柄倒是非常的紧

手柄是另外一款,黑标的,我也有单独买过一个夹头,大约200块钱。,比手柄便宜点点,优势不大,白标的这个夹头没有手柄上那种黑标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买到不合格品了,退货!!

自己换了一个,正常点了,但是没有手柄上那种黑标夹头好

网友:
这个价格直接把我劝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