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led看着好简单,Gujia 72W LED光源模组

楼主(2022-12-18):
某鱼买的led板没电源板,带四个芯片

网友:
那三个应该是恒流芯片吧!

网友:
可能是3组,一组24w。

网友:
这个LED灯还是光罩。。

网友:
散热不相信

网友:
可以接上机箱电源拆机滤波电容,解决频闪问题。网上看到一种低频闪线性稳流芯片,免大电容滤波,实际上是利用220伏正弦波中,18到36伏低压部分导通,高压部分截止降低频闪。

网友:
感觉是原设置是有电容的,降低成本不装了

网友:
实际不会超过36瓦吧(12*3)

网友:
72W装客厅,够亮了。

网友:
看不懂的都是黑科技。

网友:
高压dcdc、恒流

网友:
越来越简单

网友:
哈哈,这散热撑不过3年

网友:
见过好多这类没有电感、变压器的恒流方案,比有电感、变压器的寿命短。

网友:
这种线性横流不应该叫dcdc吧

网友:
DP024c只有9瓦功率,三个27瓦,72瓦时反向标的?

哈哈,什么厂家?数据表还涉及机密?

网友:
这个会有频闪吧。

网友:
如果散热没有问题,72W装客厅亮如白昼了,楼主说说使用测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