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钻换了一下电池复活了

楼主(2022-12-18):
买了几年的工具,使用率不高,偶尔拿出来想用了,发现按一下就没电了。
本来准备直接买一块,发现要么有点贵,要么30左右的才标称1300mAh
有的也写5400毫安20多元。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动手买3个锂电池来换,促销价32元。
9250mWh的,是不是除电压3.7=2500mAh,3节是7500mAh,应该是这么算吧?

拆开了

原配的是点焊的,1300mAh一节

没的点焊条件,用洛铁焊吧。
挺折腾的,自己的洛铁功率有点小。后来借了60W的。说实话18650电池上面两级是真有点不太好洛铁焊,勉强算好用吧。
额专心焊接,忘记拍照了。换好直接装上了。
感慨一下,还是挺累的,不如直接买。不过呢,买的很多虚标,也不知道内部电池是不是全新耐用不耐用。

第一次发帖,希望不要喷我,有不对之处可以帮忙指正,谢谢!

网友A:
我感觉你买错电池了,电钻要用动力电池,你这个是容量型,最大放电电流才2.5A。

网友:
你买的应该是容量型的,力气小用不长就会坏。

网友:
买的是非动力电池 凑合能用 但是对电池不好 手电钻也没劲

网友:
一节2500毫安时,三节还是2500毫安时,串联的。

网友B:
坏的快的,还不如1300的。。。。楼上说了不是动力电池扛不住的。很快就要挂。

网友:
这种电池太差了,去买拆机动力电池,十来块有两千了。。内阻还小

网友:
动力电池与一般的电池是有区别的,后期使用时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买错电池了,电钻要用动力电池,你这个是容量型,最大放电电流才2.5A。 ...

小功率电钻,其实是个当电动螺丝刀用。凑合用用。坏了再整。
原配有2个电池,都是充满了,放上去,不能按到最大,一按到最大就停了。
现在换了,可以按到最大功率了。

网友:
最好还是用动力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的快的,还不如1300的。。。。楼上说了不是动力电池扛不住的。很快就要挂。 ...

原配那个1300,没怎么用满电放置了1年多,就变成一开到最大就显示无电了。

网友:
轻微 用可以 稍微扭大螺丝 电池就发热厉害 就坏了

网友:
你确定真复活了

网友:
这个原厂电池没用,1档高速时候直接停,低当2档时候,握住钻夹直接停,后面花35包邮买个新的电芯带保护板,高速抱住直接停,但低俗就抓不住了,而且抱住的时候,电压看灯很稳定。就买个2000MAH,10C的电芯就好了性价比最高了,保护板最大12A,调速开关只有8A样子,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调速开关还有发掘的潜力。你买电池不能买自己装的,这样的电池只要买成品不带壳的动力电芯就好,5C起步,10C足够,20C -25C适用于单节电池的螺丝刀,12V很难用到,比较鸡肋

网友:
串联电压增加容量不变,并联电压不变容量增加。。电动工具要用动力电池,否则容易坏。

网友:
就是不能出大力

网友:
电钻要用动力电池,5C起步,最好10C的,正常2000毫安时容量  10C的电池就非常好了。

网友:
说得我也想换我那个了。

网友:
没劲,用不了几次,还不如原配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