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耀火 HY-3642D 三档头灯。里面元件还可以

楼主(2022-12-18):
本来就是包邮8元的东西。
一节18650。LED灯感觉有3-5W。

里面电路板上一个SOP8的芯片,一个三极管。控制充电,放电,灯驱动几个亮度。

我觉得太亮了。用不到那种环境。
小口电源输入充电,用5V的。

楼主:
三档,亮,暗,闪。

如果晚上交通事故,闪的用处还大

网友:
我觉得红色的闪了可能才有用,单纯闪几乎没啥意义...

网友:
值了,要啥自行车

网友:
8块钱买了不亏买了不上当

楼主:
里面电路板上一个SOP8的芯片,磨掉字的。
一个三极管。

控制充电,放电,灯驱动几个亮度。
RX6810  手电  头灯 芯片

http://hmsemi.com/downfile/HM5108.PDF

https://wenku.baidu.com/view/afc ... wkts_=1671361626696

https://www.hotchip.com.cn/Uploa ... 3/59fc34db9aa39.pdf

网友:
物有所值,这价钱值了。

网友:
能亮就好的,不太想折腾。

网友:
不错,值。不过这东西戴在头上,是不是感觉戴了个定时BOOMER

网友:
贵不贵一回事,操蛋的三档人瀑闪,这个挡位就无法改掉跳过。

网友:
可以在LED旁串联限流电阻调暗,电池换好点的。

网友:
8块钱买个壳都赚了,不错

楼主:
可能的一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A:
这种灯已经过时了,对就是过时了,这巨大的造型,里面的再利用电池,还有库存好多年的1wled灯珠。

觉得两是因为光杯聚集了灯珠的光打成一条线,近了一片光刺眼,远了就散射也就不够亮了。
还有这种灯灯珠老化的快,色温高,显色性还差。

随便一个xpe就秒杀这个1w(良心的可能放3w)的led灯了。

同样8块钱,能买到比这更好的灯了
最普通的pdd 带xpe和cob的双光灯,也差不多价格,更小巧更耐用。

网友:
比我的那个质量好多了,不过应该没有5w,灯头没拆也看不到里面散热什么样。

楼主:
真无所谓啊。

至少知道这个头灯不会充坏电池。这么便宜,比我希望的好多了

网友:
有芯片 值了 值了~~

楼主(2023-03-20):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已经过时了,对就是过时了,这巨大的造型,里面的再利用电池,还有库存好多年的1wled灯珠。

觉得两 ...

是的,比较过时,,,

楼主:
有芯片 值了 值了~~,,还是不错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