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来来来,帮看看电脑

楼主(2022-12-18):
一直用一台戴尔I7的笔记本做的主机,接外设当台式机使用,有过固态硬盘和内存升级,但还是越来越觉得电脑力不从心了。主要用在设计画图,我用稍微好点,老婆干景观设计,有时涉及3D建模,不过软件简单,模型一般也不太复杂。
首先考虑AMD中偏高端CPU,主要考虑同性能便宜些,而且AMD的核芯显卡强劲,可以先省个显卡,以后有需要再行配置。CPU暂不考虑水冷。但性能要好,要应对以后若干年后可能的使用的建模软件的升级。
机箱不需要花哨,那种十来个风扇走马灯似的,不需要。
外设不考虑,已经有了,更新是以后的事。
配WIFI6无线网卡。
固态硬盘配置1个500G的M.2即可,用于装系统,仓库盘用机械硬盘家里多。
预算不超过5.5K,不低于4.5K。
暂时选了一套,没确定下来,大家来参谋参谋。

网友A:
搞设计的不如加一块显卡,cpu换成5700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设计的不如加一块显卡,cpu换成5700x

G的核芯显卡我看了,足够了,不是跑非常大型的3D软件,一般也不在自己电脑上做最终渲染,要渲染她们都到公司图形工作站上去搞,显卡的钱暂时还不想花。

网友B:
景观设计3D建模对CPU 内存 和显卡的要求可不低啊 ,当然我只是听说的。

网友C:
搞个独显吧,现在NV 10X0这种级别的已经差不多白菜价了,模型不多应该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的核芯显卡我看了,足够了,不是跑非常大型的3D软件,一般也不在自己电脑上做最终渲染,要渲染她们都到 ...

那么可以考虑下5600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景观设计3D建模对CPU 内存 和显卡的要求可不低啊 ,当然我只是听说的。                                 ...

她没用到大型的软件,不属于干专业建模那块,所以需求一般。SU用的多,之前那个戴尔笔记本也就建模后期打了光影时候卡些,其他时候都还跑的动。
如果是专门干宣传视频那块的,前面就得再加个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独显吧,现在NV 10X0这种级别的已经差不多白菜价了,模型不多应该够了

目前这个CPU的核芯显卡也足够了的,除非以后她要用更大型的软件才需要加个好点的显卡。现在加上感觉起码5年内都是浪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她没用到大型的软件,不属于干专业建模那块,所以需求一般。SU用的多,之前那个戴尔笔记本也就建模后期打 ...

试试Rhino呗,我这段时间在看教程,破本XP只能装Rhino5,感觉比SU好玩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Rhino呗,我这段时间在看教程,破本XP只能装Rhino5,感觉比SU好玩得多...

这个没必要了,SU干了这么多年了,没特殊情况都懒得去学新东西了

网友:
我建议还是选5600+独立的设计显卡,内存8*2主板建议B550M ,除非扩展要求高,5700G本身就是PCI-3.0性能不高,只因集成显卡,但同价格还不如设计卡来的好,硬盘选致钛的PC005 512的360多寿命700TBW+。最重的就是设计就用设计卡吧,这玩意不是轻易可以替换的。

网友:
如果内存要求高建议16*2   3200的吧

网友:
同时电源没必要买那么贵的,普通的长城智能网星400W足够了,2/3百元,要把钱用在刀刃上,CPU和主板+电源浪费了近1500元了,不是贵的就是好的,再贵的用几年都得淘汰的了。所以够用就好了。

网友:
本论坛SSD栏目就有测试自己看。

网友:
不懂,坐看大神回复

网友:
搞个独显吧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微星B450迫击炮max+ AMD R5 3600+技嘉GTX1660Ti+金泰克DDR4 3200频率16G+长城500W电源+西数500G SAD+机箱,当时差不多5000左右,还是要独显啊,后期CPU还可以升级,这款主板能支持到R9 5950X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CPU我就只喜欢英特尔的

网友:
内存务必上到32G.

网友:
建议整机,当年矿场还火的时候,闲鱼好多品牌机整机拆了显卡卖,性价比无敌,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