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差一个2xx元买的志高投影机,发现...

楼主(2022-12-18):
这个投影机勉强能用。
对比我的二手的800×600的爱普生单LCD投影机。
发现他这个焦点很难调清楚,总是感觉焦距调不准。也就是普通人讲的有点糊。
后来我发觉是我调整了画面大小造成的。把120多寸的调成了80多寸的,后来就感觉有点糊了,后来原来的120寸,就感觉非常的舒服。
因为它那个画面大小不能调,只能靠机器的远近,距离我放的比较远,所以画面就放的很大。
第二点这个风扇声音是有点大,就像是那一种服务器的那种风扇的声音。
第3点,这个音响喇叭是单声道的,就跟手机声音差不多大。
其他的方面没什么好讲的,就是一个1g+8g电视盒子能投影的功能。
用了30元金属幕布以后,嗯勉强能看也不算太差劲。主要是它重量很轻,因为是塑料的,体积比较小,是正常投影机的一半的大小。
所以如果能接受我上面所说的三个缺点的话,这投影机还是值得买的,毕竟价格摆在那里,要什么自行车呢?我现在觉得画面越大越有声临其境的感觉,这个价格可以接受。但要求效果的话,我建议还是买一个200多的二手投影机效果更好,就是插线之类的没有WiFi。

网友:
这只能算是幻灯机

楼主:
再补充一下,他这个液晶屏1280x720  dpi160这都是我进入adbshell里面查询到的物理的。
提醒这个液晶屏的发色数不足,就是说色彩比较单调。也就是说色彩不够通透鲜艳。但毕竟不能采用苹果手机的液晶屏,那成本就高了。
所以说一般用来放动画片做评测的人会比较多。

所以这200多的根据跟那个1000多的还是有一些本质上的差别。建议还是买二手的传统灯泡的投影机比较体验上能更好一点。后者用的液晶屏还有其他零部件,性能更好。据说佳能的液晶屏比索尼的液晶屏要更好。

网友:
有点不清晰了。

网友:
就当个玩具用用,价格在那儿摆着呢

网友:
两千起步才能用啊

网友:
这个投影机勉强能用

网友:
已经解决了有没有

网友:
自身屏幕分辨率低,加上数码调焦,效果肯定不行。

网友:
二手投影最好买牌子货

楼主:
然后用测试硬件测试了一下,主芯片是瑞星微3128 40纳米的。四核,GPU是mali400。
从打开的速度看还是比较快的感觉,跟现在的905X2也差不了多少。但肯定比华为的海思6108要快。
然后内存显示肯定是修过的,我个人估计是一g,它显示的是8g。硬盘大小也很奇怪,它显示的是有80多G,我估计只有8G。
然后看显示芯片的话也很奇怪,它显示的是1280×720,但我感觉应该达不到。主要是这个字幕看不太清楚。
他这个投影机相当于现在的那种山寨的那个开源游戏机,估计性能是一样的。所采用的液晶屏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色彩的数量不能够达到1677种颜色以上。
因为它是代加工的,所以如果其他代加工的工厂采用更好一点的显示屏,价格稍微贵个几十块应该是更有性价比的。
综上所述,我这个评测我感觉比一些up主评测的还要更为的详细客观一点。
建议就是上面需要两点,一个是液晶屏的色彩说另外这个是LED灯泡的显色素,如果采用黄色的灯泡应该效果更好一点。

网友:
二手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是有点花,看清晰的多了,受不了这画质

楼主:
最后再补充一下,对字幕看不清楚的可以用显示器灯泡调成暖色调。里面有一个设置,暖色调加1就行了,然后再亮度给他增高个30%左右。
这样调整过程比不调整的效果要好很多字幕也看得清楚了。
接下来据别人说还有一个防止灰尘进入的方法,我打算进风口给他搞一个什么滤网,餐巾纸之类的挡住。

网友:
受不了,单位10000多的1080p投影都受不了,还是觉得75寸的电视给力。

楼主:
所以说200多块用来玩玩还是可以的,要求不要太高,不能跟2000多比呀。
最主要的它可以安装各种APP,这个就比较方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用测试硬件测试了一下,主芯片是瑞星微3128 40纳米的。四核,GPU是mali400。
从打开的速度看还是比较快 ...

你说的8G 是bit 和1G Byte 是一回事

网友:
投影仪已经没落了,大尺寸电视机的降价,让投影仪很尴尬,有点当年背投电视的位置了,亮度是硬伤

网友:
百元产品好像都在玩文字游戏,1080P解码,4K解码,就不提物理分辨率是多少,也不写亮度是多少的

网友:
这个投影机勉强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