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教关于刷1153E固件的

楼主(2022-12-18):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要刷桥接固件的话 板子上不能有颗粒啊

网友A:
不是,随时都可以刷,USB先过桥接,再到主控。

网友:
这个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随时都可以刷,USB先过桥接,再到主控。

哦哦 这样的啊 谢谢普及 那我为啥失败啊(我没格式化 里面存了东西)

楼主:
那我想知道 哪个固件比较适合46xt+15177-128*2的组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想知道 哪个固件比较适合46xt+15177-128*2的组合啊

我一般用黄金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用黄金固件~~~~~~

哦哦哦 好的 知道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