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小型PCB升降台锯

楼主(2022-12-18):
做一个切割pcb的小台锯,现在主体基本完工。
小台锯的特点:
1. 体积小,外壳用的是旧电脑的ATX电源铁壳改造,成品高度约为60毫米。
2. 锯片可升降,一个螺丝手动免工具调节锯片高度,这有两个好处:收到最低锯片回缩到锯台面以下,方便收纳放置,同时保护了锯片;锯片可调整到任何高度,这样可以在板材上开槽(不锯穿)。
3. 锯台面做了靠山推板,推拉移动丝滑,尺寸控制精度高,轻松推锯直线和直角切割。

先欣赏一下成品

切割出来的效果,切面光滑均匀,犹如工厂出品

开槽效果

下面是DIY过程,基本看图就明白,给大家一点参考

拆了一个报废的硬盘

要这个硬盘铝合金盘体,作为电机和主轴的底盘,重量轻、硬度高、防锈好加工

主轴支架用的边角料铝角

升降结构,做个紧凑合页,用的旧空调铜管直径10mm,纵向剪开,厚度0.6的铜管,铁剪刀轻松剪开,然后展开锤平整,变成铜板使用

合页的结构,转轴用自行车辐条裁切,铜件之间涂锡浆用热风枪加热焊接

合页转轴间加点润滑脂润滑,这样做出来的合页牢靠紧凑,用手翻动感觉不到间隙,精度不错

然后是外壳

切掉一部分

设计好位置钻孔装上合页

测试锯片升降,

用layout60放样打印出来贴到机壳上,照图施工

加工好的样子,外壳切了一个长方形镶了一块铜片,里面也衬了一块比长方形大一圈的铜片,锡浆焊接,铜片比较软容易加工,锁紧螺丝找了一个电脑机箱侧板的手动拆卸螺丝,螺纹刚好适合硬盘盘体边上的螺丝孔,调整好锯片高度后锁紧这个螺丝,合页与这个螺丝形成三点固定,加上硬盘体的刚性,锯片位置纹丝不动

台面自开锯槽,开好大约是0.65mm宽的锯槽

装了临时靠具,电锯自己锯自己,加工的是锯台面上的滑推台,两边是厚0.6mm的茶色有机玻璃用双面胶贴据台面上,中间是0.65厚的透明有机玻璃沿槽滑推,反正手头什么适合用什么,暂时用的电源是数控可调电源,12v最大5A

碎屑飞扬,机壳里面加了一个接碎屑的盒子,同样是layout60放样用胶片制作

做好滑台测试,达到设想目的,效果非常满意

小台锯主体已经做好,配合外接可调电源已经可以正常服役,5v-12v之间可以调速,剩下的看怎么理好线路装上电源接头、开关,还要不要做成调速一体化。
还有个问题就是切割的时候尤其是环氧pcb台面好多灰要戴口罩操作,可能还要做个吸尘器喇叭口在锯片旁边,用便携吸尘器同时吸尘。
附上使用的材料规格:
550DC12v电机(现有的)
直径5mm,长70mm主轴
孔径5mm带外挡板轴承
电机端16齿中孔3.17同步轮
主轴端20齿中孔5mm同步轮
长度112mm宽6mm同步带
直径35mm金刚砂锯片{可装40mm锯片)

网友:
不错,做得很漂亮,也实用。

网友:
看着挺实用的

网友:
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A:
洞开这么小,锯片不会两边晃自己扩大???

网友B:
材料都是那里买的?
另外你那个铜皮做的合页用个现成的门合页不是更省事?

网友C:
这个小台锯  如果是用来切割 塑料板、木片    那已经是很不错了

但如果切割PCB的话   制作台锯最好一开始就把喷淋、防水防锈。。这些都考虑进去,否则玩的代价就太大了
别把一家人的肺玩残了

建议看看正规的玉石切割机

网友D:
主轴能给个地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洞开这么小,锯片不会两边晃自己扩大???

精度稳定性都不错,锯片转起来一条线没有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都是那里买的?
另外你那个铜皮做的合页用个现成的门合页不是更省事? ...

材料都是某宝买的,现成的合页间隙太大又不紧凑,不好搞成小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台锯  如果是用来切割 塑料板、木片    那已经是很不错了

但如果切割PCB的话   制作台锯最好一开始 ...

主要目的是自制pcb切割用,一年做几次而已,戴口罩地上操作好过用手锯,以后考虑加上吸尘器靠近锯片吸走锯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能给个地址吗?

主轴就是光轴,某宝搜索就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小台锯  如果是用来切割 塑料板、木片    那已经是很不错了

但如果切割PCB的话   制作台锯最好一开始 ...

说的是啊    之前做事那 那老头子没事就手砂轮切铁  搞的空气中全是粉尘  然后我特么还得呆在那 不然那高扒皮来了    看我不在 又不高兴   不知道有没有啥后遗症

网友:
锯槽开的大一些,外面粉尘会少一些吧

升降结构妙

网友:
手艺很不错,还是金刚砂锯片,感谢分享!

网友:
再加上个迷你吸尘器

网友:
搞了半天硬盘,原来不是用的硬盘电机啊

网友:
好手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