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第二次铸铝,又遭遇意外

楼主(2022-12-18):
第一次铸铝效果不理想,在坛友热心帮助下,准备来个第二次,但是由于买的黄糊精迟迟不发货,等不及了,只能在没有它的情况下按照坛友的指点再次试验,没想到铝还没有融好,停电了,因为我用的交流接触器控制炉丝发热,所以听不到咔嗒声就过去查看,发现情况后赶紧把已经融了一部分铝水倒出来,可能是铝水较少的原因,这次看起来效果好多了
在等铝融化的是时候做模,这次听取坛友的意见,直接利用上次的沙子,没有再拌水,用手使劲压实,然后把用钳子敲模具,振松之后小心的取出,第一次可能压得不实,塌了,第二次成功,稍微有点落砂,估计是沙子不够黏,只好寄希望于黄糊精到了看效果了
发现停电了,赶紧倒出已经融了的铝水

可能是铝水较少,沙子也比较干,这次没有出现泡泡,上面那个褶皱的地方是我硬控出的一滴铝水,可能是温度过低了,底面由于掉进去了一些沙子,没敢取,有点不平,角不知为什么是圆角,沙坑的四个角可都是直角呀

网友:
这个铝这么黑

网友A:
圆角是因为沙子温度低导致铝液快速冷却所以得不到填充  如果沙模水分大会有气泡和大量蒸汽 也会影响流动

网友B:
自己在家铸造部件吗?

网友:
下次沙模下面也辅助加热看看

网友:
模具需不需要预热啊?有水会不会爆炸

网友:
型腔周边需要点拔模角哦,不然木模不好取出的。弄好的砂模要预热下比较好。以前看人家铸造过长度2米左右的铜杆,都是纯手工的。

网友C:
强度够不够,直接用铝锭加工如何

网友:
感觉模应该预热会比较好定型

网友:
要不要给砂模也加热啊

网友:
需要两个半模扣在一起,然后从上面浇铸,然后你的铝水太少了,需要1.5~2倍的工件用量的铝水,浇铸的时候靠自己的重力 填满 工件的边边角角。不然就只能是圆角的。

网友:
这个铝这么黑?
是黑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角是因为沙子温度低导致铝液快速冷却所以得不到填充  如果沙模水分大会有气泡和大量蒸汽 也会影响流动 ...

原来如此,不知沙模应该怎么加热?给它另外弄个加热床?

网友:
铝铸模很有意思

网友:
数码之家确实是能人多

楼主:
有易拉罐,电线,铝扣板,铝合金门窗下脚料等等杂铝,烧的时候好多黑烟,我戴着口罩鼻孔都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度够不够,直接用铝锭加工如何

买铝锭有点贵哦,而且没有能力加工成想要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在家铸造部件吗?

是的呀,想做一个砂带机,没有传动轮,就想着自己用铝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