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液晶电视不开机亮灯维修

楼主(2022-12-19):
电视不开机亮灯,电源板其他输出都有,检测12v无输出,强行电源板启动依旧无输出,检查发现变压器开焊,焊接完成,忘拍照了
ps收费多少合适
ps抱走前客户说一两千就不修了

网友:
有点模糊,图片是,说得也是。

网友A:
看电视值多少钱,贵就多收点,最多200块的样子

网友:
这不得100起步啊

网友:
传说中的看菜吃饭

网友B:
这个看你在开外壳前有商议价格吗,没有的话,简单修理也就收个开壳费100元。

网友:
这电视机的电源板很扎实呀,会开焊?最好别收钱了,不然返工客户骂不死你。

网友:
只要不会返工 多少都可以收

网友:
建议收100,取得信任,下次还可以修别的。再说这电视已经不值钱了。

网友:
双面板一般很少开焊的!

网友C:
开价150,还还价80-120,差不多这样吧

网友:
开焊或虚焊,一烙铁的活,这是最简单的维修,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价150,还还价80-120,差不多这样吧

你哪的,以后可以找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你在开外壳前有商议价格吗,没有的话,简单修理也就收个开壳费100元。 ...

你哪的以后找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电视值多少钱,贵就多收点,最多200块的样子

抱走前客户说一两千就不修了

网友D:
楼主在魔都修机?一两千就不修了,,就是一千以下可以?

网友:
这个收费是有标准的,最低2.4 大抵是吋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魔都修机?一两千就不修了,,就是一千以下可以?

青岛的,每个人定义不同

网友:
200-300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