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天山PD210 USB电烙铁拆解测试

楼主(2022-12-19):
最近购买了天山PD210恒温焊笔,该便携烙铁使用JBC210发热芯,加热迅速,体积小巧轻便,由USB PD电源供电,支持目前除UFCS以外的大部分快速充电协议。

接下来来看下该烙铁的外观:
烙铁整体

控制拨轮

供电接口
发热芯接口

对该烙铁进行多协议握手测试,可以看到支持大部分的快充协议:
USBPD 固定档位

QC2.0及3.0

USB PD PPS

华为SCP

附一段使用视频:

接下来对这把烙铁进行拆解,分析内部器件方案:
拧下前部手柄套管,卸下两颗自攻螺丝即可拆开烙铁

背侧器件方案一览

主控制器使用CH549 USB PD单片机,集成PD PHY,用以支持大部分快充协议握手。

正面工作效果,可以看到有一颗SOP8的IC和一块OLED屏

CC6903SO-20A 霍尔电流传感器,用于烙铁加热的峰值电流限制和发热芯短路保护,电流保护值可以在菜单里设置。

拆解全家福

从拆解情况可知该烙铁用料合理,3D打印外壳配合精度高,体积小巧功能全面,是合适的通用便携焊接工具,此外该产品开发者小王还有使用JBC245和白光T12的PD焊笔项目,在QQ群内出售和开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群围观~:668682263。

目前使用下来有一些不足,主要有:
1.3D打印外壳受工艺影响没有限位槽,有些许错位。
2.采用和T12一样的异步采样测温策略,回温性能略有不足。
3.不支持内部功率转换,对充电器能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有很高的要求。
4.峰值电流限制功能带宽较低,需要使用比设定值低很多的电流设置才可以在触发输入电源保护前限制电流。

网友:
电烙铁也迈进tape-c时代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19v的笔记本充电器做的恒温烙铁靠谱,这个看上去功率很小的样子

网友:
这个这么小巧,挺贵系列

网友:
USB供电,已是潮流。

网友:
很不错的,主要是方便携带,外出修理时用得着。但是没有气体烙铁升温快。看上去这个电池容量也不大,用不了几分钟就不行了,而充气的烙铁充满气足够用很久。

网友A:
明显感觉焊接吃力功率不足,另外7533啥时候变成30vldo了?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感觉焊接吃力功率不足,另外7533啥时候变成30vldo了?3.3v~

我也看出来了,难道就我们两个人看出来了吗,这烙铁装b可以,一用就掉链子

网友:
小巧的很啊,小焊点还是不错的

网友:
价格应该不会低于两张吧?

网友:
USB供电已是最潮

网友:
好看是真好看,但我干粗活用不上这么精致的

网友:
看着挺不错的

网友:
土豪玩具级别的烙铁

网友:
看着好像好贵的样子

网友:
实际使用心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感觉焊接吃力功率不足,另外7533啥时候变成30vldo了?3.3v~

应该说的是输入电压??还是少打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显感觉焊接吃力功率不足,另外7533啥时候变成30vldo了?3.3v~

大实话都说出来了,你也太直接了

这明显是一篇软文,被你一句话戳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出来了,难道就我们两个人看出来了吗,这烙铁装b可以,一用就掉链子 ...

原设计这儿使用的是英飞凌的IFX20002MB,Vin=45V Vout=5V 30mA 60dB@(100Hz);
为了节约成本,结果就成这样了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带液晶显示的,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