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大佬,七彩虹的板子,用什么工具开卡,SM2258主控。

楼主(2022-12-19):
请教各位大佬,我从论坛找了一堆SM2258的开卡工具,但是都提示 ISP 错误。

请大佬看看,我这个SSD主板需要用哪个开卡工具。

另,七彩虹大大的坏,黑片就黑片,板子还不知道啥型号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三星的颗粒,上面有译码器,目前没有流出的开卡量产工具和固件。
七彩虹工厂应该是可以修的,因为厂家有工具和固件。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另外楼主提供的信息不完整,参考价值不大

网友:
这难道是K9DUGB8H1A?

网友:
这个暂时无解,劝退。

网友:
现在固态的颗粒越来越看不懂了。

楼主:
我搜了搜,找不到这个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三星的颗粒,上面有译码器,目前没有流出的开卡量产工具和固件。
七彩虹工厂应该是可以修的,因 ...

大佬,我昨天找了一堆工具,确实识别出来是三星的颗粒。
虽然说是三星,但是点开详细查看,都报错。

楼主:
大佬,刚刚回复错了,按照你给出的信息搜了一下,明白了什么叫译码器。
娘的,是被七彩虹给坑了。

网友B:
这个芯片型号是K9DUGB8S7M,我在2258h上开卡成功

网友:
这个芯片型号是K9DUGB8S7M

网友(2023-03-28):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型号是K9DUGB8S7M,我在2258h上开卡成功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