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用Adobe Acrobat 9pro打开过的PDF,Chrome就打不开了有个锁

楼主(2022-12-19):
如题,

用Adobe Acrobat 9pro打开过后文件就有一个锁

Chrome就打不开了,大佬们这个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应该是你系统有一些相应的加密软件,我甲方公司也是这样做的。唯一不同就是,没保存就不会加密,单纯打开不会加密。
像这种情况,我个人建议你还是死心了吧,这种加密都比较专业,难以破解。

网友:
加了个锁头啊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设置自动加密?

网友:
还有这个现象?

网友C:
是不是装有加密证书?

网友D:
那先用chrome打开能打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系统有一些相应的加密软件,我甲方公司也是这样做的。唯一不同就是,没保存就不会加密,单纯打开不 ...

就是单纯打开一下再关闭,我猜也是被加密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先用chrome打开能打开么?

先前chrome是可以打开,用Adobe Acrobat 9pro打开过后就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装有加密证书?

不知道啊,所以才向大家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设置自动加密?

查看过设置没有看到有自动设置密码选项

网友:
还有这个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先前chrome是可以打开,用Adobe Acrobat 9pro打开过后就打不开

你看看能不能通过打印成pdf来绕过加密吧

网友F:
给加密了,lz用的是正版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加密了,lz用的是正版软件吗?

好像是正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能不能通过打印成pdf来绕过加密吧

打印是没有问题,就是用Adobe Acrobat 9pro打开过后,就只能用它打开,打开也不用要密码,用chrome就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