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裁板/裁电路板-发现用钢锯挺好用

楼主(2022-12-19):
我记得工厂裁板是用电木板治具上下夹紧,铣刀在治具板预留的槽里走一遍

看过论坛改装电蚊拍的帖子,也改一个雅格电蚊拍改18650锂电

这个板子设计得有点意思,看样子也是经过几代产品的迭代

板子从左往右分三段,改锂电后第一段不需要,也需要给电池让出空间

就想到了裁板,用刀和剪都不太合适,最后找到了家用钢锯,效果还行

顺便请教,给开关电源裁板有啥推荐的工具/方法

网友:
钢锯不错,就是费力

网友:
锯条就是费力

网友:
用戒纸刀啊,一面划一道深痕,两面的痕痕深度和超过一半板厚,然后就可以扳断。边缘完美。

网友A:
有种勾刀,专业给亚克力划槽用的,蛮好用

网友:
这种板子大的剪骨刀一剪子最方便,也不会有伤到自己的风险。

网友:
勾刀最简单方便~或者用钢锯条磨一个勾~哪怕是2平米的大板或者是手机卡那样的小板,只要用台钳夹牢靠山,刷刷完活。

网友:
刚去就是太慢了

网友:
利用手头上的工具,实用最好。

网友:
切口不粗糙吧。用美工刀应付下也行

网友:
这个好用,正反划几刀,一掰就开了

网友:
还是铣刀加工的切口完美

网友:
我一直用小钢锯,

网友:
历史上自从有了电路板(不管是纸基、布基、环氧基)业余裁板就用钢锯片了,不过钢锯片锯路宽,业余情况下最好的是用介纸刀片磨制勾刀。

网友:
用电机配合JT0夹头,用玉米铣刀,固定到台钳上,切割PCB效果不要太好,注意板子要预留区域不要覆铜,有覆铜切割很困难

网友:
我也是使用钢锯裁电路板。

网友:
我用斜口钳,凑合用,剪的不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勾刀,专业给亚克力划槽用的,蛮好用

非常感谢,我收集各种工具刀,就缺这把勾刀,正好买一把试试

网友:
勾刀开亚克力还好,但PCB划两下就不行了

网友:
电磨夹个小磨片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