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路车换培林碗组 ,锤子搞定一切

楼主(2022-12-19):
双11撸的前叉培林碗组(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0083-1-1.html),结果因疫情封控,延迟了近1个月才到
MEROCA的44mm直管培林碗组,原价26块多

同时撸了4个10mm把立铝垫圈,1块钱一个,代替之前凑合用的不锈钢薄圈

赶紧连夜换上
原车是珠架的轴承

没骑几次,上碗压圈漆已经磨掉了

10月到手没多久就改成满珠了,因为以前在折叠车上把珠架的磨碎了
山地车也改成了满珠(拆开时钢珠掉了几个下去)

拆出前叉

底挡要拆,但卡得太紧

把平口螺丝刀磨成刃口

对称位置使劲砸几下,终于松了

换上新底挡,这个有开口,大点小点都能用

再拆头管上的上下碗,拆很容易,长棍伸进去垫住,轻敲几下就出来了

上新的铝碗就麻烦了,没专用工具,只能涂油后用铁板垫住,再用锤子砸

还好尺寸差异不大(怀疑是头管漆层减小了尺寸),两头都砸平了

先装下培林

再装上培林和压圈

再装上上盖

去掉原来两个5mm的把立垫圈,装上新的10mm

拧把立中心螺丝,调好碗组压力(偶以捏住刹车,前后推车,无明显晃动感为佳),然后再固定把立

看下缝隙,上碗处还行

下碗只能这样了

换好后,来回转动手把,和满珠比顺滑感倒是没明显差异,但耐用性应该有提升,继续观察吧
上周线管也到了,终于把手变也装上了,下周再发帖,欢迎继续关注

欢迎大家指点、围观,谢谢先!

网友A:
之前玩电摩也折腾过,换个叫法:龙头轴承、转向柱轴承,那会有改锥面轴承的

网友B:
有锤子在,没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C:
新底挡有开口,不怕影响转动吗?

网友:
是50的还是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玩电摩也折腾过,换个叫法:龙头轴承、转向柱轴承,那会有改锥面轴承的 ...

偶这台是直管,也有椎管的

网友:
大锤80哈哈哈

网友D:
我的山地车我一次都没有自己拆装过,也曾经想升级碟刹,但是舍不得我的一体化刹车把,又放弃了,看到你多次拆装的记录,羡慕你的动手能力真的是很强。

网友:
为什么要满珠,不是都说要留一颗位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锤子在,没有它解决不了的问题。

哈哈哈,工具不够锤子凑!

网友:
鸟枪换炮了

网友:
大厂靠冻,小厂靠烧,不大不小棒棒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底挡有开口,不怕影响转动吗?

不,转动的是轴承两边,新底挡是顶住轴承的,不像老的底挡有滚珠在上面运动

网友:
看旧的滚珠,好像满是铁粉,不应该啊,有原因

网友:
终于换上了,至少心理作用还是有的

楼主:
还有80的呀!这个只适配44mm直径的直管前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80的呀!这个只适配44mm直径的直管前叉

你i不是用锤子砸吗?
锤子砸这收费是50还是80块的?

网友:
改装后,骑着舒心多了。

楼主:
可惜砸的锤数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山地车我一次都没有自己拆装过,也曾经想升级碟刹,但是舍不得我的一体化刹车把,又放弃了,看到你多次 ...

嗯嗯,把感觉不爽的地方都折腾一下,加上不得已的修车,慢慢就搞熟了

换碟刹至少得换花鼓,因此要重新编轮,而且如果车架没夹器的安装螺纹的话,还得换车架,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