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叠瓦盘用来做冷备安全不?

楼主(2022-12-19):
请教一个问题,叠瓦盘用来做冷备安全不?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刚翻车 新盘没几个月就坏了 一点征兆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翻车 新盘没几个月就坏了 一点征兆都没

这样啊?那还真是不敢用了。

网友:
做冷备也不安全

网友B:
T级固态开始白菜了,固态仓库盘也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级固态开始白菜了,固态仓库盘也快了。

固态硬盘长时间断电数据会丢吧

网友:
不要用固态硬盘做冷备份,用机械硬盘就算坏了,还能拿着盘片恢复数据,固态根本恢复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态硬盘长时间断电数据会丢吧

一两个月上电就没事,固态相对说功耗低了,系统设置N分钟不用自动关闭硬盘就行了。

网友:
叠瓦盘只能干这个了吧。速度好捉急。我把它装到蜗牛星际上,都嫌他拉胯。

网友:
硬盘越来越不禁用了

网友:
叠瓦技术就注定了不安全

网友:
叠瓦干啥都不安全,简单来说叠瓦每次读写都要把相邻磁道一并读写,一般硬盘出个读写错误也就是你在读写的内容,叠瓦可能把你之前存的数据也废了

网友D:
冷备份的话,固态盘的写入速度比机械硬盘还低,别用

网友(2023-07-04):
做冷备应该问题不大,叠瓦对读取没啥影响,但是频繁写入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反正我我用叠瓦盘只做冷备,重要的东西都是SAS硬盘或者企业级SATA硬盘组RAID6阵列存储

网友:
没什么东西是安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冷备份的话,固态盘的写入速度比机械硬盘还低,别用

说的出缓存后的速度吗?我买的幻隐HC2000 固态2T 持续写入有250-300M,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