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邑6261M测速

楼主(2022-12-19):
  如图,基本能跑这么高,100来块的东西,觉得足够用了。

网友:
千兆的极限了

网友:
6666的测试,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使用谢谢。

什么意思呀?

楼主:
那些600多的会不会再快一些呢?我很好奇,这个路由器偶尔会断网。

网友:
不错啊。已经跑满了!!

网友B:
博通BCM6756四核A7架构1.7G处理器,256M内存,128M NAND闪存,集成2.4G功放,7676E独立5G功放,支持160M频宽,支持2x2mimo,2.4G最高速率574Mbps,5G最高速率2402Mbps,硬件也支持6GHz。。

等三方固件适配多的话,能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通BCM6756四核A7架构1.7G处理器,256M内存,128M NAND闪存,集成2.4G功放,7676E独立5G功放,支持160M频 ...

第三方固件的优点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只要稳定,就OK了。

网友:
这个信号怎么样

楼主:
信号一般吧,不见得突出,只能说可以用;一堵墙没问题,墙多了也不行,我房间内有单独的wifi,我有2台搞mesh,一直没办法用有线,老是无线的mesh。

网友:
用起来稳定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博通BCM6756四核A7架构1.7G处理器,256M内存,128M NAND闪存,集成2.4G功放,7676E独立5G功放,支持160M频 ...

TCL18pro是啥配置知道不

楼主:
稳定性还可以,偶尔也有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TCL18pro是啥配置知道不

T18PRO主控型号RTL8197FH单核1G,集成128M内存, 集成2.4G无线最高速率300Mbps,RTL8367RB 千兆交换芯片,5G芯片 RTL8812,最高速率867Mbps;合计1200M,比楼主这个100元不到的差3代。

RTL8197有分别是RTL8197FS,RTL8197FH,RTL8197FB,CPU频率都一样,都整合了2.4G,不同是内置的内存容量大小,分别代表64MB、128MB、256MB。

网友D:
引用 楼主:
信号一般吧,不见得突出,只能说可以用;一堵墙没问题,墙多了也不行,我房间内有单独的wifi,我有2台搞m ...

两个都当做AP,LAN口接主路由应该可以,我试过,只要支持KV,都可以漫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当做AP,LAN口接主路由应该可以,我试过,只要支持KV,都可以漫游
...

我目前是一个做了主路由器代光猫拨号,然后一个LAN口接副路由器的WAN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都当做AP,LAN口接主路由应该可以,我试过,只要支持KV,都可以漫游
...

我是不是这两个路由器不能做拨号,用光猫拨号,这两个路由器都接wan口?烦请帮忙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