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朋友给了我两个舞台灯上的24v电源,无技术含量修理,可以拿来做T12电源...

楼主(2022-12-19):
朋友说他网上买了俩,24v3A的,这坏的就给我研究研究
就这货,裸板,无外壳,固定在灯里面:

看上去料还可以,该有的都有

检测无输出,输出端并联了一个二极管,没有查到资料,保护用的稳压管?

输出端短路,焊下并联的二极管测量正常,焊下整流二极管(MBRF10150CT)测量一边短路,剪掉短路脚应急用下:

没什么技术含量。主芯片用的这个(1710-01):

主滤波电容68微法,3A我看够呛

刚好手头有俩T12的头子,试试带负载能力。接入T12,电流2.2A,电压拉低到18V;于是两根T12串联,电流1.5A,电压23.8V

完毕,谢谢看完。
不懂就问:两个这样的电源并联能否可以当做T12的工作电源呢?

网友A:
功率够的话,24V3A是72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够的话,24V3A是72W。

貌似单个带1.5A还是合格的……

网友B:
还能剪掉一边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能剪掉一边直接用……

骚操作……刚看了下PCB,标得很实在啊,输出21v1.2A

网友C:
两个并联你不嫌体积大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带T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并联你不嫌体积大吗!

确实可能是大了点,而且两个并联故障率会翻倍。不过废物利用嘛……

网友:
这个质量可能好一点。

网友D:
看变压器完全可以带起来,是不是其他问题。比如主电容缩容。

芯片感觉是384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变压器完全可以带起来,是不是其他问题。比如主电容缩容。

芯片感觉是3842 ...

应该没有那么大余量,PCB印刷21v1.2A
跑1.5应该差不错,估计还是要俩并联

网友:
这么小电流

网友:
电源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双保险的电源第一次见

网友:
这类 看变压器大小和性能, 这个变压器如不是垃圾货,70w可以没事。

网友:
双保险的电源第一次见

网友:
电源看着还不 错,还能用

网友E:
是有两个保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有两个保险吗?

是的,一个5.0A,一个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