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热风枪,煤气灶也能修LED灯

楼主(2022-12-19):
家里客厅的LED灯坏了,手边还有一个坏的LED模组,看我来修吧。

用3节电池串联起来,大约3.5V,去挨个测灯珠,坏的做好标记

用煤气灶最小火,烤灯片背板,注意时间,烤不到1分钟,用镊子一扒拉就下来了,安装也是一样的,烤一会儿,用镊子一按就归位; 注意灯珠的正反

换了5个灯珠,成功修复。

网友:
修好没多久又会坏

网友:
换LED,煤气灶远比热风枪要强
煤气灶是从底部加热的,热风枪从正面加热,容易烧坏led

网友:
原来也是用燃气灶修LED灯,总觉得不太方便,稍不注意会烤坏灯珠。

网友A:
淘宝上有九块九的PTC发热板,为什么不用……

网友:
这些灯珠都得换

网友B:
感觉国产好多手机拍出来都有这种光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九块九的PTC发热板,为什么不用……

也不老修,不想添置了

楼主:
那也没法儿,不行再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国产好多手机拍出来都有这种光晕

晚上拍 的

网友:
煤气灶特别好用,电水壶也行

网友:
想起来小时候伯伯用煤球炉焊打药水的机器的  真正的烙铁

网友:
烙铁放灯板背面换灯珠也方便啊

网友:
实践出真知。

网友C:
用电熨斗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熨斗反过来

家里没有电熨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