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为拆而拆,拆一个坏的LED嵌入式灯板(聚浦)

楼主(2022-12-19):
办公室照明灯具烧了,电工来换了一个,驱动和灯板分体式的,基本上坏的都是灯板,驱动很少坏的。驱动在天花吊顶里面,没拍照片,也不方便开拆,将就单纯拆个灯板给大家瞧瞧。
灯板正面和背面全景:

逐层拆开,好多层:泡沫保护板、反光板 、导光板、扩散板,该有的都有。

光源:灯板长边两边各一列,串接,每边60颗白光LED。

双面胶粘贴,扯下来就一串LED串,好像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是特爱坏,基本2年左右寿命,而且光衰出现很快。

拍照留底,使命完成,垃圾桶伺候。

网友A:
做工不错,灯条贴片不好就容易出故障,不过我们这一般电源先坏

网友:
这背光柔和!手里有俩,谢谢楼主拆了分享。。。。。。。。

网友B:
估计都是足功率或者超功率使用,所以灯珠容易坏,要改一下成降功率使用估计寿命翻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都是足功率或者超功率使用,所以灯珠容易坏,要改一下成降功率使用估计寿命翻几倍 ...

节能改造集采产品,也就这样了。

网友:
侧发光的,很少见

网友C:
驱动是灌胶的,想拆也不拆,楼主不想留下点东西做配件??

网友:
我的让我拆后改成上面放灯板的,亮度增加,就是能看见灯珠的形状

网友D:
这种故障一般是个别灯珠挂了,短接后还可以用。

网友:
这种适合浴室里用

网友E:
灯条贴片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灯条贴片不好就容易出故障,不过我们这一般电源先坏

我们这2015年之前批次,阳光照明9瓦球泡灯,灯板是20mil耐用大芯片,可惜电源板容易烧,2018年后缩水成线性方案灯板,驱动板只有整流桥和滤波电容,接近稳流芯片的灯珠先烧,LED晶圆缩水成10mil。

网友:
灯看着还不 错,还可以利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是灌胶的,想拆也不拆,楼主不想留下点东西做配件??

好像就是一次性产品,电工都是坏了就换,然后丢垃圾桶。估计驱动应该质量好一点,然后灯板烧了就换,所以搞成活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灯条贴片散热不好

有可能,但灯条紧贴铝制灯框,灯框就相当于一个大散热器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故障一般是个别灯珠挂了,短接后还可以用。

120个LED灯珠,要找出其中坏掉那颗,估计不是一般费事。

网友:
划重点:节能改造集采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120个LED灯珠,要找出其中坏掉那颗,估计不是一般费事。

LED灯珠灯珠挂了的,一般中间会有黑点,先目测定位一下,会省不少事。

网友:
这个的确是普遍现象,烧一个灯珠,基本上就废了

网友:
侧发光的,我有一个和这一样的不过是30*3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