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紧急维修一个洗脚盆遥控器

楼主(2022-12-19):
周五老婆同事陆续都阳了,昨天傍晚老婆也有感冒症状了,听说热水泡脚能缓解,马上拿出多年前买的洗脚盆,按钮应该是进水了,好几年就不能用,一直用遥控器使用。没想到遥控器也用不了,打开一看2032漏液了,把弹片都腐蚀了,

怎么办家里也没有2032,想临时找一个节18650怼上,结果螺丝都锈了,暴力把板子拆了,

怼上18650,开机和时间设置都正常,加热用不了,仔细看了下板子,暴力拆解时把线路搞断了。。。

今天到公司好好处理下正手里一个行车记录仪前几天换下的电池,放气之后电压也没下降

碳膜用铅笔涂了涂

这里也用铅笔涂一下,用酒精把胶去掉

双面胶粘上

另外问一下大家怎么能让手机学习这个遥控器的编码?小米自带的遥控只有空调电视之类的

网友:
伊拉克成色了

网友:
进水腐蚀了

网友A:
这个洗脚盆功能挺多的!

网友B:
如果不是红外的,手机没法学。
我家里一个马桶的遥控器,居然是2.4G的,我还想复刻一个,但是MCU程序不知道怎么复制出来。。

网友:
楼主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在弄洗脚盆,才买了4个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洗脚盆功能挺多的!

振动就是一个小电机带偏心轮,超长波就是几个红色led,气波就是一个小气泵,臭氧发生器好像也没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红外的,手机没法学。
我家里一个马桶的遥控器,居然是2.4G的,我还想复刻一个,但是MCU程序不知道 ...

是红外的,有什么好用的app可以学习吗?

网友:
足浴盆功能挺多,手艺不 错

网友:
重新画块板子,然后搬板呀

网友:
这个最好彻底拆解清洗,要不会腐蚀的很厉害

网友:
你那颗18650好像也生锈了,热缩膜下面都是疙瘩,拆掉热缩膜看看,要是锈了就不要了,不安全。

网友:
带遥控的洗脚盆,高级啊。

网友:
进水的话,基本上腐蚀的就差不多了,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红外的,有什么好用的app可以学习吗?

用米家app看看

网友:
同意楼上的重新画块板子为好,不行的话也可以把开关改成按键式的为好,这类近水的遥控器最好还是套上塑料袋使用。

网友:
这腐蚀的,想办法换个电路板一劳永逸。